《电子力学》最大的亮点---推动世界节电大发展

楼主(2015-11-29):
《电子力学》最大亮点---推动世界节电大发展

---为什么要出版没有公认的新学说---

尊敬的广大读者:

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在当代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的向前发展,机器人、电脑、电视和手机不断地更新换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在无功补偿当中发现电能增大一倍多的节电奇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是人们的梦想。可惜因为电工理论上的失误,有的人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说明电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

在当代是利用18世纪的理论,指导21世纪的实践,必然产生矛盾。

战国时的思想家,曾经发过这样的慨叹:“尽信书,不如无书。”可见,自古以来,被书所误的人是颇为不少的。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承认节电现象的存在,探讨新的理论。

中国普通的工程师曾凡昌为了解决电能不足问题,对电路谐振现象探讨30多年,发现电路谐振产生新能量---谐振能,解答出当代科学家无法解答的“节电之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有银做出电能增大一倍的事实,说明谐振能确实存在,丁昌盛何元宗二位大学毕业生在纯电阻中又做出电能增大3倍的奇迹。输入+谐振能=输出增大。

在此次出版的《电子力学》中,发表的是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有谐振能的发现和谐振节电器的发明。《电子力学》是世界首创,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科研性和珍藏性。

新发现和新定律能反映出利用谐振能增大电能1-3倍的本质,利用新公式能计算出节电效果的大小,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能指导实践的发展。

节电文章多次在国家级杂志发表,谐振节电器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因为有应用成果,所以在辽阳科技局登记并发科技成果证书,此书是推广谐振能节电的法宝。

为什么要出版没有公认的新学说?主要原因就是下面两句话:

当代《电工学》最大的弱点----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节电与窃电分不清楚。

《电子力学》中最大的亮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推动世界节电大发展。

请读者注意:在此书中有两种观点,考试按公认观点去答,实践按新学说去做。

创新人才的特征:

(1)是一个疯子:研究常人不敢想的问题;(2)是一个傻子:为了社会不怕牺牲自己;

(3)是一个痴人:选择一个项目奋斗终生;(4)是一个怪人:做出常人不敢信的奇迹。

GCLZFC@163.COM

这不是广告,我不卖书。有研究节电的人联系,我发给书稿。

楼主:
电工书是世界公认的真理,如果不研究节电,如果不做出电能增大的结果,任何人也不会发现书中会有失误,更不会知道当代的电工书阻碍节电的发展。谐振能是否存在?虽然是一字之差,在节电问题上是天地之别。 谐振能是否存在?是节电问题中的总开关?承认谐振能的存在,节电就会广泛推广,产生各种发明......。否认谐振能的存在,节电效果就被否认。没有节电效果也就没有人研究,就是死路一条。 谐振能是否存在?是节电问题中的总开关?承认谐振能的存在,节电就会广泛推广,产生各种发明......。否认谐振能的存在,节电效果就被否认。没有节电效果也就没有人研究,就是死路一条。 谐振现象的广泛应用是谐振能存在的表现,谐振能是产生谐振现象的原因,二者是一个统一体。无功补偿在当代已经推广到全世界,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用户和电网都有好处。有节电效果达到50%左右的案例,请在此发表!

楼主(2016-07-01):
尊敬的电工朋友:

     能源和环保是关系到全人类幸福的大事,因为电工理论中有失误,人们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这是多么使痛心的事情,对此现象有权威的人们并不知道,也不研究。

    新发现与新发明不是由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所以“小人物”也会有重大发现和发明。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的新书---世界节电新学说《电子力学》,是宣传谐振能的发现和谐振节电器的发明,书中有电能增大一倍以上的案例,有节约电费50%的效果。

   想看此书:在网上查寻中输入: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再点“版权查寻”,就可看到《电子力学》介绍。

楼主:
     2016年6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电子力学》,经过电力部门审查通过,已经由《版权查寻》栏目,转到《好书推荐》栏目。

     研究纯电阻负载节电的朋友,请看此书!

网友A:
呵呵……

为什么要节电?

为的是节约能源么?

教科书里资本主义社会倒牛奶应对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中国大拆建筑促进经济发展

请问这行为节约能源么?

请问这些浪费行为折算成多少度电?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为什么要节电?为的是节约能源么?教科书里资本...



   共振、共鸣和谐振是一种物理现象,在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条件下,谐振与不谐振输出的能量不相同。在电信技术中利用调谐电路选择信号,谐振比不谐振输出增大上百倍,这是公认的现象,也是电工理论中承认的。

    在电力系统中利用谐振现象,做无功补偿,在支路中做的无功补偿时,发现输出增大,并且节约电费,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在电工书中因为瞬时平均功率计算失误,利用代数和的方法计算,结果为零。所以误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无功功率不会做功,电路谐振也不会产生新能量。

   从实践和计算中看,电工书中把感抗当成消耗电能计算,瞬时平均功率应当是瞬时功率绝对值和的平均值,不等于零。感抗把电能转换为电磁埸能,应当称为电磁功率,会做功。

   谐振现象是谐振能存在的表现,谐振能是产生谐振现象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呵呵…… 为什...

呵呵。。。

利用谐振能。

谐振的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线路是感抗性的,也就是长距离的传输导线具有电感的性质,长距离的电缆具有电容的性质,这些性质是因为物理介质——导线的存在所不能消除的。因此电场和磁场是无法消除的,现在你利用了这个电场和磁场,那么岂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电场和磁场,所以及时你利用了谐振能也无法提高整个线路的效率,由此也无法实现节能。

电场能、磁场能我们不是一直在用么,电磁炉、电磁铁不都是你说的谐振能的一部分么?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



引用:利用了谐振能也无法提高整个线路的效率,由此也无法实现节能。

          回复:电工理论中的失误,影响面太大了 。在当代人们利用谐振现象,否认谐振能的存在。有许多人把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把阻碍节电发展的理论当成真理,确实使人们痛心!

      请网友们想一想:在电视、机器人、电脑和手机中没有电容器行不行?在当代把电网中的电力电容器全部去掉,电网还能正常运行吗?

      无功功率不会做功?还能测量出它的大小 吗?电路谐振不产生新能量 ,还能有用处吗?理论是否正确?必须与实践相统一。

       请网友们再想一想:当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感负载的纯电阻是变数?还是不变?有的人说温率升高有可能电阻增大(很少),但不会减小。所以功率因数COS¢,不变或增大,绝对不会是零。

       根据电功率计算公式:P=IUCOS¢,教授们假设功率因数为零,否认节电效果的存在。

在电路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加,功率因数不变,所以电路谐振时负载做功会增大。

无功补偿做出的节电效果是真实的,可以节约电能,不相信可调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呵呵。。。。

偶倒是记得,上学时老师说过,无功不是无用功,只是不用来做功而已,这里做功的意思是不转化为机械能或热能等非电能的功。

电路谐振时谁说功率因数不变呢。

谐振的意思是电感的电压超前电流,正好与电容的电压之后电流相互抵消了。从宏观上看,电感与电容相互抵消,整个电路呈现纯电阻的性质。于此整个电气的外部供电电源出现电压和电流同相位,就如同直流电源的性质,所以此时的功率角为零度,其功率因数为1.

如果电容补偿不能够提高供电线路的效率,即功率因数角,那我们的供电公司为什么还要求用户方进行电容补偿措施。来提高功率因数。

嘿嘿。。。。

无功补偿节约电能,不是新鲜事,这个在电气工程基础里,在电工学里都是经典的教材,怎么成了楼主的新发明了。

无功补偿节约电能,不是电器节约电能,而是供电线路的线损减少了而已,所以无功补偿节约的电对于用户方来说省不了一毛钱,而电业局可以不劳而获,减少线损,可是这节省的电能对于用户方有一毛钱的补偿么?

。。。

如果无功补偿真的能够给用户方节省电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变频来节电呢。现在满大街都是变频空调一晚只需一度电,为什么空调厂家不整上一个电磁谐振空调呢。

呵呵。。。。

谐振能。。。。谐振真的能省电,只不过省的不是用户方,而是供电方。所以对于用户方要想省电只能选用那大街上的一万只需一度电的变频空调。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家里穷,父母节约,家里的照明用的都是15瓦的白炽灯,一个月用电不到10度,但每个月却要交15度的电费,因为还有每月5度的电路损耗费,万恶的供电公司既然把他们的线路损耗加在了贫穷的农村人身上,这种强盗逻辑就是我的损失你来补偿。就是现在也是如此,供电公司的线路损失要用户方增加补偿电容器来减少。可是给他节省了损耗却得不到一点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



引用:谐振能。。。。谐振真的能省电,只不过省的不是用户方,而是供电方。

尊敬的网友:您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许多做无功补偿的单位,从电表中看,没有取得节电效果,负载中的电流、电压和功率没有改变。 对于企业可减少功率因数低的罚款。

        请网友想一想?无功补偿电路与电信技术中的调谐电路对比一下?为什么调谐电路当电源和负载不变时,谐振输出比不谐振增大和百倍?这是当代人公认的事实,一个没有能量 的事物为什么应用非常广泛?

其原因?就是在电路谐振时有新能量产生,当代人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

       无功补偿电路为什么用户没有获得好处?其主要原因电容器与大电网直接相通,电感负载中的电流、电压和功率三不变,用户电费不会减少。

     但有的单位线路长,线路损耗大,安装电容器不直接与大电网相通,电能表安装在远离电容器的供电站,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用户负载做功增加,如果做功不变,就会减少电费。

     可惜,因为节电效果从书中找不到答案,有的人还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在此种情况下,经过30我年的探讨,发现谐振能的存在,在国家杂志多次发表,又有国家授权的专利,还有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的奖励,现在又公开出版《电子力学》,在全世界发行。

        信不信由您?真理是由客观事物决定的,不是由人数多少和权威 决定的。

请记住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对于朋友的研究创新,偶到比较感兴趣。

既然朋友已经申请了专利,何不造一台这样的节电机器,用实际实施,真金白银的节约的电费来表明,这项创新的成果。

所以对于毛主席的言论,偶到有这样一个认知,用事实来说话,用行动来表明,比任何专业的理论道理都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



引用:既然朋友已经申请了专利,何不造一台这样的节电机器,用实际实施,真金白银的节约的电费来表明,这项创新的成果。

所以对于毛主席的言论,偶到有这样一个认知,用事实来说话,用行动来表明,比任何专业的理论道理都有说服力。

      回复:应用谐振现象,就是利用谐振能。谐振现象是谐振能存在的表现,谐振能是谐振现象的产生原因。谐振现象的特征:在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条件下,当感抗等于容抗时,电工书中讲电路发生谐振,即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或电压比原来增大。如果没有增大,有谐振现象就不存在。

1、谐振能的发现不是在谐振现象应用之前,而是在谐振现象应用之后。

(1)在电信技术中,利用调谐振电路选择信号,做出千万种发明。(2)在电力系统中应用谐振现象,做无功补偿。什么是无功补偿?就是利用谐振现象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使电网中的视在功率增加。

从物理方面看:视在功率代表总电能。(1)不论什么负载,当负载阻抗不变时,负载做功大小与负载的端电压成正比。如果不相信,您可以试验一次。P=IUCOS¢,当功率因数COS¢不变时,电功率P与电流和电压成正比。假设把电网中的电容器全部去掉,全国就会缺少50%以上的电能。

2、《电子力学》是《电工学》的新发展。

(1)当代《电工学》是负负得正法。①瞬时平均功率为零,计算公式:I=U/X,此公式怎么产生的,书中没有推导过程。②根据电功率计算公式:P=IUCOS¢,电感负载中的导体,应当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实际是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从理论上讲,无功补偿对用户没有节电效果,国家利用奖罚方法推广无功补偿。但从实践中发现有的单位做无功补偿,节约电费达50%左右,因为从书中找不到答案,有许多人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幸福的大问题,不值得研究吗?如果当您发现谐振能的存在,可以解答世界的节电难题,您也会不顾一切去宣传的,见义勇为是做人的本性。

(2)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电工实践一日千里的向前发展,电工理论永远不变,产生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用处必然会有新能量产生,否认谐振能的存在,谐振现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在当代每年都召开国际电磁兼容交流展览会。什么是电磁兼容?从电器元件中看,就是一个谐振电路。电磁兼容没有“灵魂”,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推广没有说服力。如果改变为:谐振能应用交流展览会,就会有“灵魂”,能量变化是节电或应用的根本原因。

(4)无功补偿和做小试验,为什么做不出电能大结果?从实践中得知:主要原因是电容器直接与大电网相通,负载的端电压不会提高。

    此现象好比是天下雨,不论雨下的有多大,海水的水位不会提高。但天下雨会使小河涨水。同理,在支路中做无功补偿,电感负载的端电压会提高,负载做功增大,如果收费电能表远离电容器,就会节约电费。

    本人做多次试验,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必须串联较大的纯电阻,输出才会增大,否则,输出功率不变。

    在当代的节能灯(阻性负载)、变频器等节电主要原因,都是利用谐振现象提高电压产生的。本人是研究理论的,无有能力做节电产品,将来阻性负载节电产品一定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要牢记:视在功率代表总电能,电能增大不可能挑战成功,节电的三个关键必须具备。

网友B:
仿佛回到文革前,别装神弄鬼,发给大家看看,尤其是关键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佛回到文革前,别装神弄鬼,发给大家看看,尤其是关键公式!



首先感谢您的多次回复。改变人们的习惯思维,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没有得到公认的新观点,误认为是谬论是正常现象,但节电事实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

审稿者的大学教授是利用错误的假设,否认电能增大的结果,当电源和负载不变时,假设功率因数为零,这种假设存在吗?

挑战“电能增大不可能”---挑战成功!

1、理论根据:(1)电路谐振电流、电压会增大。(2)在电源、负载不变时,电感负载中的电阻R是不变的。(3)计算公式:P=I2R ,式中当R不变,I增加,P必然会增大。(4)有功功率P代表电能,P增大就是电能增大。

2、已经做出电能增大一倍左右的奇迹:

(1)节电专家黄有银在混凝土搅拌站项目上试运行本产品,经测算:

①节电前:负载做功功率28.8 千瓦,有功功率因数0.31;

② 节电后:负载做功功率63.2 千瓦,有功功率因数0.98(因为电源电压不变,输入的电流减小,输入的电能不会增大);

(3)电能增大计算:(63.2-28.8)÷28.8×100%=119.44%

(2) 电感负载治理有害谐波节电50%案例:

在电工论坛中发的文章:《治理谐波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还可节电》:

我们对中山市的一家塑料厂进行的治理就证明了这一点。结果是谐波的含量从80%下降到8%。波形也明显改善。供电公司对治理后进行了测量,结论是谐波含量达到国家标准。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22-10)÷22×100%=54%;(原来的电费是治理后的2倍多)。

计算增大+实践增大=挑战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仿佛回到文革前,别装神弄鬼...



上页岩的回复有一个数字错误:(3)实际是

重发:

挑战“电能增大不可能”---挑战成功!

1、理论根据:(1)电路谐振电流、电压会增大。(2)在电源、负载不变时,电感负载中的电阻R是不变的。(3)计算公式:P=I2R ,式中当R不变,I增加,P必然会增大。(4)有功功率P代表电能,P增大就是电能增大。

2、已经做出电能增大一倍左右的奇迹:

(1)节电专家黄有银在混凝土搅拌站项目上试运行本产品,经测算:

①节电前:负载做功功率28.8 千瓦,有功功率因数0.31;

② 节电后:负载做功功率63.2 千瓦,有功功率因数0.98(因为电源电压不变,输入的电流减小,输入的电能不会增大);

③电能增大计算:(63.2-28.8)÷28.8×100%=119.44%

(2) 电感负载治理有害谐波节电50%案例:

在电工论坛中发的文章:《治理谐波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还可节电》:

我们对中山市的一家塑料厂进行的治理就证明了这一点。结果是谐波的含量从80%下降到8%。波形也明显改善。供电公司对治理后进行了测量,结论是谐波含量达到国家标准。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22-10)÷22×100%=54%;(原来的电费是治理后的2倍多)。

计算增大+实践增大=挑战成功!

网友B(2016-07-31):
1、在加工对象和加工工艺不变的条件下,负载功率是不会变的,不管你用马拉还是用电!

2、功率因数与负载和有功都无关,而节能是指用电效率,即负载功率和有功的比。功率因数仅仅影响整个电源的效率,主要表现为供电线路的铜损。由于线路电阻远远小于负载电阻,所以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节能量,节能量由线路压降决定。以上数据是不是杜纂,但至少计算公式全部是错的。

3、忽悠就是忽悠,高效电机替代普通电机,平均节电率大概也只有3%。工厂节电的顺序是,供电线路功率因素补偿(管理容易,节能潜力在2%(管理较好)到10%(完全没有管理)之间,实施也容易);负载平衡,避免大马拉小车,将较大的电机更换为低一功率等级电机,或将三角形接法改星形接法,工作细投入少,很多工厂工作人员不愿做;更换高效率设备,比如更换高效电机(节能潜力2%~3%),注塑机改伺服(节能潜力>50%),投入高,回收周期较长。

4、那个谐波的例子就更可笑,所用电源应该是谐波发生器?要不辛辛苦苦发的电,谐波占了80%,有效容量只有20%(按谐波分量定义是指各次谐波电流的均方值),通常工厂怎么会有这样的电源,即使全部是整流设备和逆变设备也不会呀!

网友B:
审稿者的大学教授是利用错误的假设,否认电能增大的结果,当电源和负载不变时,假设功率因数为零,这种假设存在吗?

呵呵,忽悠!继续忽悠!大学教授会看这样的论文,还跟你提出假设。再说别人错,就能证明你对,太那个了吧!

楼主:
对: 潇湘琴话 审稿者的大学教授是利用错误的假设,否认电能增大的结果, 内容的回复!       ------------------------------------------------------------

  回复:

    谐振能的发现,是从当代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假设的!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是对自然界认识的规律。在交流电刚开始应用时,因为对纯电感负载电路分析失误:误认为瞬时平均功率为瞬时功率代数和的平均值,计算结果为零,误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无功功率不会做功,电路谐振也不产生新能量。

    在同一文章中:电流计算公式:I=U/X,没有推导过程。如果不消耗电能那么感抗就不存在,感抗是一种反作用力,用力学理论分析:有反作用力存在,就会消耗作用力(电压),产生电压降。

    根据全电路分析:当电感输出电能时,电源变成了负载,在通电的任何瞬间,电源没有增加,负载没有减少,所以瞬时平均功率为:瞬时功率绝对值和的平均值,计算结果不等于零,所以无功功率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转变为电磁埸能,会做功。又因为无功功率会做功,代表电能,所以电路谐振有新能量产生,在当代电路谐振现象应用非常广泛!

    谐振能是否存在?必须通过科学试验证明:本人做试验上百次,利用两个灯泡亮度对比,说明谐振能是否存在?照片在书中有。在电源和负载不变时,安装电容器后,输入电流减小,表现灯泡亮度减弱,从电源输出的电能不会增加。输出电流增大,表现灯泡亮度增强,证明谐振时必然会有新能量产生:输入+新能=输出增大。

    在无功补偿时为什么节电效果不相同?主要原因是条件不相同,当电容器安装在大电网附近直接与大电网相通,做不出负载增大的结果,所以就没有节电的效果。

    另外教授不是我请的,是杂志社请审稿的。因为他们没有研究,不相信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对我做的试验更不相信,利用错误假设,否认谐振能的存在。

    在当代能源环保是关系到全人类幸福的大事,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问题,所以我不考虑个人得失,出版宣传节电新学说。

    请网友们认真研究:谐振现象与能量的关系?没有谐振能量存在,谐振现象怎么会产生?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为什么应用那么广泛?利用谐振现象的节电效果是否应当宣传?在大是大非中怎么办(发表不同观点,是正常的,是一件好事)?

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要迷信权威!

网友B:
好的,既然是楼主的大作,得好好研究研究,我总不能武断的说,你没有做过实验吧。但实验结果的解释就是另外一件事。

网友B:
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在伽利略、安培、培根等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至今这一标准也是判断一个自然科学的标准。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能够为实验证实或证伪。

网友B:
(1)谐振能的发现,是从当代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假设的!(2)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是对自然界认识的规律。(3)在交流电刚开始应用时,因为对纯电感负载电路分析失误:(4)误认为瞬时平均功率为瞬时功率代数和的平均值,(5)计算结果为零,(6)误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7)无功功率不会做功,(8)电路谐振也不产生新能量。

上面是楼主的论述,我在前面加了序号,以便意义评述。

(1)好,我们看下面的所谓实验;

(2)这句与科学实验无关,属于哲学,无法用实验方法证实或证伪,我们不讨论;

(3)什么错误?

(4)没有任何一个教科书有瞬时平均功率的概念,更不用说将其定义为瞬时功率代数和的平均值,楼主认为的错误不是教科书错误,而是楼主记错了;

(5)平均功率,不可能为零,因为功率总是一个非负数,只要有一个数不是零,就不可能是零,看样楼主错了,关键是这个功率是什么功率,其物理意义是什么?

(6)消耗电能一般是指有功,理想电感有功为0,而实际中的电感的有功与介电角有关,一般不为零;

(7)电路中无功功率是电能自身转换,实际电路中会消耗有功,对电动机和变压器而言就是空载损耗,有功和无功的比就是功率因数,无功功率当然不会产生机械动力和加热电阻丝,因为如果有哪个效应,它就叫有功了;

(8)电路谐振真的不能产生新能量,因为无论有功无功的电能都是来自电源!

综上所述,就楼主本身论述的基础部分是楼主搞错了,要批驳别人先搞清别人的实际意思。实验部分,我们下面看。

网友B:
(1)在同一文章中:电流计算公式:I=U/X,没有推导过程。(2)如果不消耗电能那么感抗就不存在,(3)电感是一种反作用力,(4)用力学理论分析:有反作用力存在,就会消耗作用力(电压),产生电压降。

(1)哪一篇文章,是欧姆的论文,还是教科书的章节?欧姆的实验没有涉及到电感,而这个欧姆公式是研究电感和电容电路发现有线性关系,从而对欧姆公式加以推广,而电感和电容是根据这个公式定义的,怎么可能是推导出的公式,这是实验公式,无法推导。如果硬要推导那么可以从电动力学中推导,而不是在电子电工学科范畴推导,理论上电学都可由麦克斯韦方程组来概括,但是不要忘了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由电磁学实验得到的自洽理论,因而那种所谓推导,不过是蕴含的意思。

(2)理论上电感不消耗电能,因为电工学所说的消耗电能是指有功;

(3)电感是一种元件,反作用力自然应理解为,别的东西对电感元件的作用力,而这个东西也一定是电感对其产生力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电压、电流?可是那都不是元件,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解释来听听,不要说你的概念属于哲学;

(4)反作用力是别的作用在自身的力,如果有车带步(别人开车),我为什么还要瞎动脚,和车子过不去,有病吗?电压与力有和关系?电力与电流有关,关电压何事?不明白;

网友B:
  (1)根据全电路分析:当电感输出电能时,电源变成了负载,(2)在通电的任何瞬间,电源没有增加,负载没有减少,(3)所以瞬时平均功率为:瞬时功率绝对值和的平均值,计算结果不等于零,(4)所以无功功率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转变为电磁埸能,(5)会做功。(6)又因为无功功率会做功,代表电能,(7)所以电路谐振有新能量产生,(8)在当代电路谐振现象应用非常广泛!

(1)电感输出电能,电感是电源吗?只有电源才能输出电能,定义就是如此!电源永远不可能变为负载,负载是消耗电能的部件,电源自己消耗自己,那叫内阻;

(2)电能在额定下输送,其输送的多少有负载决定,在电动机输送钢轨的周期由其加载钢轨的重量变化而变化,怎么说电源没有增加而负载没有减少?

(3)功率本身就是正的(除非引入虚功)绝对值何用;

(4)这句话是对的,电感是储能元件而不是耗能元件;

(5)错;

(6)错;

(7)错。前提错,结论当然不成立;

(8)应用十分广泛,但是不是象楼主那样应用,楼主举个具体例子吧!

网友B:
谐振能是否存在?必须通过科学试验证明:(1)本人做试验上百次,(2)利用两个灯泡亮度对比,说明谐振能是否存在?照片在书中有。(3)在电源和负载不变时,安装电容器后,输入电流减小,表现灯泡亮度减弱,从电源输出的电能不会增加。输出电流增大,表现灯泡亮度增强,证明谐振时必然会有新能量产生:输入+新能=输出增大。

(1)精神可嘉,但实验以次数拼的时代已经过了,如果对同一灯泡做100次实验,只比做一次强一点,而不是次数多就更正确;

(2)既然是比较实验两个灯泡,应该是一样的,比如220V,100W。灯泡的功率因数是1.0,你加多少电压,就流过多少电流,电源为什么要谐振,还要加上电感电容;

(3)安装电容后,输入电流减小,只能说明你的电容是与灯泡串联,灯泡亮度减弱,不过是灯泡电压由于电容分压而减小,电源的电能不是增加而是减小。你刚刚讲灯泡亮度减小,怎么后面又亮度明显增强。你是说输出电流增大了,那电容应该和电源并联,那与灯泡有什么关系呢?灯泡直接接到电源就好了,井水不犯河水。

你是讲这个实验做了100次,佩服!

网友B:
在无功补偿时为什么节电效果不相同?主要原因是条件不相同,当电容器安装在大电网附近直接与大电网相通,做不出负载增大的结果,所以就没有节电的效果。

不是讲谐振能吗?怎么又成无功补偿了,那个大家都懂,它不能让电动机节能,也不能让加热管节能,只是输送线路节能。输送线路压降我算你15%好了,自然功率因数我算你0.60,补偿到0.95,你告诉我能节多少能?至于上述言论,多荒唐可笑,大家自会评判!

网友B:
(1)另外教授不是我请的,是杂志社请审稿的。(2)因为他们没有研究,不相信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3)对我做的试验更不相信,利用错误假设,否认谐振能的存在。

(1)你真笨,没有钱,谁发表你的东西,教授是假托,钱才是真的;

(2)我做节能算起来,少说有十年了,好多节能方案都没有通过实际测试,你的不会立项了;

(3)即使我相信你做过实验,但你的实验方法和对实验结论的解释,是不及格的。

网友B:
在当代能源环保是关系到全人类幸福的大事,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问题,所以我不考虑个人得失,出版宣传节电新学说。

认真的东西,常常被歪嘴和尚念歪。那些口说为你创造幸福的人有空军一号、有豪华游艇、有海天盛筵,才不在乎老百姓为电费长了几分钱呢?不长民生费用,你怎么会节约,你不节约,我又如何享受?鬼信!

网友B:
兄弟,今天有心情,作些回答。别太固执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真理也不会只落到你头上。算了,不要再发这无味的广告了。

楼主:
回复:潇湘琴话 :

  感谢您的回复:1、从您的回复中看,虽然您做无功补偿多年,但至今没有做出负载做功增大的结果,所以对谐振能的存在不理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有银,能与我合作研究谐振能问题,是因为他做出输出大于输入的现象,从书中找不到答案,利用新观点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2、无功补偿与谐振电路的关系?(1)无功补偿电路与谐振电路基本相同,都含有电感和电容器,都要求感抗=容抗。(2)无功补偿电路与谐振电路产生的现象相同,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无功电流不是无中生有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由谐振的物理现象产生的,可称为谐振能。

(3)无功补偿电路与谐振电路不同地方:无功补偿电路是与大电网相通,负载中的端电压不会增大,负载做功大小不变。书中讲的谐振电路,是独立电路,电路谐振比不谐振输出增大。

        3、关于小试验的解答,是不正确的。(1)输入灯泡代表电表,亮度变化,就是电流大小的变化。在试验中谐振时比不谐振亮度变暗,是证明:从电源输出的电流是减小的,输出的电能不会增大。

(2)输出灯泡的亮度代表输出负载做功的大小。当电源和负载不变时,谐振比不谐振灯泡亮度增强,说明有新能量 产生。即:输入+新能=输出增大。

      网上交流只代表个人观点,我知道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也不会看到胜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因为节电对人类有好处,所以我坚持宣传新观点!只要有回复,我就应当解答。

       现在情况是:利用谐振现象,否认谐振能的存在。此问题就好比人们天天要吃饭,但不承认吃饭有营养。要想解决对吃饭认识问题,必须坚持几天不吃饭。同理,要想解决对谐振能的认识问题,必须利用谐振前后输出做功的对比。在电信技术中如果把调谐电路中的电容器去掉,此设备就不能工作。如果把电网中已经安装的电力电容器去掉,就会缺少50%以上的电能。

       国家提倡无功补偿,宣传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无害处!

网友B:
忽悠、继续忽悠,我也不管你的过程,用有功电表和无功电表直接接到电源输出(就是电源线,不过你的装置),将有功电表接到负载电源线输入(也不管你的系统是什么),这样公平吧。你告诉我你测试的读数。我才不管你电流大小呢。三块电表,同时测量计数!

按理你的精神应该鼓励,但是你真的得好好学习一下数学和物理,实验应该怎样设计,数据应该怎样记录!特别是三角函数和矢量的概念。

真的没有办法和你讨论电工学,你如果认为我不对,你逐条驳斥我的论述,不要只讲你的。因为我是认真回复你每句话的。

作为电气自动化工程师,我不认可你的结论!我才不管是专家也好,教授也好,你叫他出来驳斥我。1+1=2是算数的基础,随什么人都一样,无论小学生还是数学大师。

网友B:
另外,我告诉你,输电电路是不容许谐振的,因为谐振频率=0.159*(电感*电容)^(-0.5),你是说谐振,那么频率应该是50或60hz吧,按50算,(电感*电容)=0.00001,电感的单位是H,电容的单位是F。这将导致电感电容会选的很大,导致无功功率很大,这样结果就是输电电路的功率因数很小,这是不经济的。

网友B:
无功补偿并不是要电路处于谐振,而是对感性电路进行电容补偿,减小功率因数角,从而降低输电电路的电流。要那么大的无功电流干嘛?

楼主:
感谢您认真回复:提出不同观点的人要比不回复的人好百倍,您能看新观点和回复,就是坚持真理的人,不论观点是否正确,出发点是好的。

您做为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属于电气内行人,习惯思维改变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您没有做出电能增大的结果,现在让您承认谐振能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您说:“忽悠、继续忽悠”,是反映您的心里话,我是理解的。但只要您坚持认真交流,将来您会接受的。

关于您提出的问题说明如下:

1、电表测量问题:

1)在无功补偿中不是百分之分有节电效果,您说的没有节电效果是事实。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存在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在无功补偿中,感抗和容抗都是保守力,电流和电压相位相反是内因,电容器和电能表安装位置不同,与大电网是否隔离是外因。因为外因不相同,节电效果不一样。

2)不能因为您没有做出节电效果,就否认别人做出的节电事实。

2《电子力学》与《电工学》的关系?

(1)《电工学》是人们对电子运动的感性认识。只知道电路谐振有用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得到广泛的应用,任何人都找不到答案。

(2)《电子力学》是对电子运动的理性认识。说明谐振现象是由谐振能存在产生的,因为谐振时有新能量产生,所以电路谐振会有很广泛的用处。

在实践中从感性负载节电,向阻性负载节电的发展。

(3)《电工学》治命的弱点:阻碍节电的发展。因为瞬时平均功计算失误,误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无功功率不会做功,电路谐振也不产生新能量,形成错误的科学体系---有功功率中心说。所以当代权威否认节电的事实,有的人还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

在当代内行人是负负得正的做法

①感抗不消耗电能,当成消耗电能计算,承认功率三角形

②在电感负载设计中,根据电功率计算公式:P=IUCOS¢,应当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实际应用电阻小的材料。

③谐振不产生能量,在全世界推广无功补偿的节电方法

④谐振不产生能量,在电信技术中利用调谐电路选择信号。

(4)《电子力学》最大亮点,是推动节电的发展。科学研究与医生治病一样,第一个要了解病症,第二找到生病原因,第三对症服药就会治好病。

当代内行权威人,无根据否认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存在,也就不研究,所以电工理论永远不变。又因为他们掌握宣传大权,新的观点宣传不出去。但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无功补偿节电效果的事实,打节电官司失败,电费仍然少交。

(5)《电子力学》是《电工学》的新发展。书中承认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就发现电工理论与实践相矛盾,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

(1)在纯电感负载中,瞬时平均功率计算失误,书中利用代数和的方法计算,结果为“零”,因为没有功率量纲,所以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

(2)解决办法:瞬时平均功率利用绝对值和的方法计算,结果不等于“零”,与无功功率的量纲存在,相符合。不瞬时平均功率在实践中虽然很少应用,但影响面是极大的。

(3)电子运动与宏观物体运动一样:存在着两种力:感抗(重力)保守力,摩擦力,耗散力(纯电阻)。保守力可补偿,宏观中的配重,电工学中的无功补偿。耗散力转变热能,不能补偿,纯电阻不能补偿。

(4)为什么纯电阻负载中,会利用谐振能节电?首先必须把纯电阻负载,转变成感性负载,第二个原因:因为感性负载中有新能量产生,增大电能。增加感抗时,不增大有功损耗,仍然保持:输出=输入,只会改变纯电阻做功减小。目前推广的节能灯,电磁炉等就是阻性负载节电最好的证明。输出含有谐振电路,增大输出电压即电能。

3、三角函数和矢量问题:

因为对无功功率认识失误,对三角函数关系物理意义不理解。功率因数角,是时间角度,与空间角度不相同。阻抗、电流和功率三角形的存在,证明无功功率有实际意义。

(1)有功功率:是电能消耗在纯电阻负载中的功率,称为“有功功率”,按物理意义应当起名为“电热功率”或“耗散功率”,在纯电阻负载中是做功的功率。

(2)无功功率:是电能消耗在纯感抗负载中的功率,称为“无功功率”,按物理意义应当起名为“电磁功率”或“保守功率”,在感性负载中是做功的功率。

(4)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矢量和,《电工学》中认为不代表总电能,没有实际物理意义。从实践中看它代表总电能,在实践中必须测量电压和电流的大小,有功功率不用测量,用电设备很少安装有功功率表,电能表只起计算作用。

注意:按物理意义,视在功率代表总电能,按计量收费,有功功率代表总电能。

4、三个因数与电功率的关系?

(1)在条件不固定的情况下:P=IUCOS¢,根据公式,电功率P是与I、U和COS¢三者成正比。说与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是不会面的,但不能说不正确。

(2)在电源和负载不变时,负载中的功率因数COS¢是不变的,尤其是纯电阻R,是绝对不变的,不会因为安装电容器,纯电阻R大小改变。

(3)教授利用假设COS¢=0,否认电功率P是与I、U成正比,否认节电效果的存在,是错误的,必须通过调查证明节电效果不存在,由节电变成窃电罚款。

(4)《电子力学》封面中:挑战电能增大不可能---挑战成功!是值得研究的。千万不能利用假设代替事实。希望您向外行13教授学习:利用试验证明谐振时输出负载做功是否会增大?注意:输入端必须串联较大的纯电阻,把电容器与大电网隔开。

5、在电网中要避免谐振现象发生

(1)此话说明谐振时您是承认电流和电压发生变化,即增大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谐振现象有破坏性,才会有利用性。在安装电容器前必须知道电网的运行情况,不能任意安装电容器。

(2)正常做无功补偿,不是增大总电路中的电流值,是减小总线路的电值。书中讲电感负载安装适当的电容器,会使输入的电流减小,提高线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此话符合事实,您说增大电网无功功率是害的,是不存在的。

(3)在支路中做无功补偿,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会增大,做功增加,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结果,这是节能的关键。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动脑,就会有办法,从实践中看做无功补偿的单位,没有损害设备,这种假设也是不存在的。

(4)无功补偿不属于谐振?谐振现象分广义和狭义之分,在电信技术中讲的谐振,属于狭义谐振,也是电工书书中讲的谐振。无功补偿也称为广义的电路谐振,在电工书中不承认的谐振。从实践中得知:只有谐振才会产生“内电动势”,输出无功电流。叫什么名无关系,必须承认电流增大的事实,那么请您起名吧!

无功补偿名称就不代表真正的物理意义,按物理意义应当称为利用谐振能节电。在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节电必须有增电,才能实现。一个保守力是消耗电能,二个保守力结合是增大电能。

6、无功补偿是减小功率角?

(1)假设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负载中的电流,应当与线路中的电流大小相同。安装电容器后电流减小。所谓功率角变化,是减小输出电流产生的,不是功率角变化使电流减少的。二者有本质区别。

(2)请您测量一下,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总线路中的电流相同?记住: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是时间角度,与宏观的空间角度有根本区别。

(3)在宏观利用改变角度可以用小力做大功。在微观电路中不存在,线路中的无功电流减小,是因为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对电感负载来说,从什么地方输入无功电流都可以,但不输入无功电流,就不会做功。

7、要那么大的无功电流干嘛?

电源输出什么电流,不是由电源决定的,是由负载性质决定的。因为利用电感负载做功,所以需要无功电流。

(1)无功电流是克服感抗消耗的电能,是电感负载做功需要的电流。请您想一想:在电感负载中:需要什么能量做功?是热能还是磁能做功?电功计算公式:P=IUCOS¢,是转变为热能的计算公式,电磁能计算公式:S=IU,对电感负载 来说热能是有害的,所以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与计算公式计算结果相反。

(2)因为无功功率成本低,在电能计费中不计算,所以在计量中利用有功功率代表电能,是正确的。

(3)因为感性负载占电网中的50%以上,变压器和电动机都需要无功功率做功,因为有功电流也产生磁埸,所以利用视在功率表示。

(4)因为传递无功电流也存在有功损耗,所以在纯电阻负载中增加无功流,有功功率也会增大,达到节电的目的。

P=I2R ,式中当R不变,I增加,P必然会增大。P代表电能,P增大就是电能增大。

8、中国有句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为什么研究节电呢?是早在1977年前后,我们单位缺少电能三天两头停电,给矿区人们造成极大的损失………当时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暗下决定研究节电问题。通过走许多弯路后,最后发现电路谐振产生新能量,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谐振能是最理想的新能源,从报纸和电台中得知,无功补偿具有节尽可能效果。

当看到人们在论坛中把节电当成窃电反对,感到宣传新观点意义极大,所以不考虑个人得失,坚持宣传,并且出版《电子力学》,真正的人都有正义感,如果您得知节电的真理,也会这样做的,请您理解!

  <此处内容被屏蔽>主席说:有人说,科学的成就发端于兴趣。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对人类的”——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历史使命感。科学上的成就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成就一样,都是苦难和挫折的化身

网友B:
原来还是前辈,实际文革的很多观点,老人家的许多观点不是科学的,而是政治和哲学的。各有专攻,不必在意。电工学什么时候是感性的了,以为是写小说吗?电学向量本就是时间向量,因为电压、电流是时间函数,而不是空间函数,如果是空间函数在理想情况下即使电压电流在电源是常量,那么在导线的不同点数值也不同。当然那样的系统属于分布系统,同一导线的两端电压不同。应为是时间向量,相位差自热是时间差。有错吗?难道你以为电工学电压电流是按空间变量处理?不要以为表现在平面上就是空间角度,那是错的,关键看自变量是时间还是位移!

楼主:
引用:应为是时间向量,相位差自然是时间差。有错吗?难道你以为电工学电压电流是按空间变量处理?不要以为表现在平面上就是空间角度,那是错的,关键看自变量是时间还是位移!

---------------------------------------------------------------------------------------------------------

回复:您对我说的话理解错了,我从来没有说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是空间角度,我是说书中把时间角度当成空间角度应用。表现在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

     本人观点是:感抗是一种保守力,它本身不消耗电能,但在没有电容器的电感电路中,因为任何瞬间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没有增加,负载的总阻抗没有减小,只是电源和负载互相转变,所以从整个电路中看,感抗消耗电能,表现有无功电流输出,有电压降产生。

     因为无功电流转变为电磁埸能,所以在电感负载中是做功的电功率。又因为电感负载做功需要的电磁埸能,所以在电感负载中的导体应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

      在当代的电工书中是负负得正的做法:

(1)理论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误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

(2)实践不符合按理论。感抗不消耗电能,在实践中就不能当成消耗电能计算。 I=U/X,公式不应当存在。

(3)无功功率不会做功,电功率计算公式:P=IUCOS¢,因为COS¢与纯电阻成正比,所以根据公式电感负载应当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理论与事实相矛盾,理论无法应用。

(4)实践与理论不符合。在电感负载中是利用电阻小的材料何做导体。

(5)无功功率不代表电能,补偿无功功率就没有好处。但书中又讲无功补偿好处很多,全世界推广无功补偿。

(6)在支路中做的无功补偿,发现电能增大现象,用户电费减少,从书中找不到答案。有的人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这正常吗?提出新观点,能说明无功补偿的节电原因,推动节电的发展,错误在什么地方?

书中的理论不符合事实,实践不符合理论。可称为“负负得正法”。

新观点: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新观点,理论符合实际,实践符合理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否正确?不能在此论坛中论述。

网友B:
回复:您对我说的话理解错了,我从来没有说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是空间角度,我是说书中把时间角度当成空间角度应用。表现在认为感抗不消耗电能。

我正是按你的理解,进行驳斥的,电工学里的向量都是时间向量,没有一个公式是按空间向量理解,是对时间变量积分和微分,没有按位移变量积分和微分!

本人观点是:感抗是一种保守力

感抗不是力,更不是保守力,力的单位是N,即kg.m^2/s而感抗的单位是欧姆或V/A,用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表示是kg.m^3/(A.s)^2,能是一回事吗?单位都不同,物理含义不可能相同。

其它就不必谈了。你那用的通篇都是自然语言,和哲学术语,何来理论构建?

楼主:
    请问:感抗不是力是什么?按照您的观点,电阻也不是力,因为感抗和电阻单位相同,单位都是欧姆。

    电流是由电子定向移动产生的,电子好比宏观中的物体,改变它的运动情况,必须有作用力,即电埸力(电压),反作用力就是感抗或阻抗。

楼主:
回复:引用:你那用的通篇都是自然语言,和哲学术语,何来理论构建?

   --------------------------------------------------------------------------------------------------

  《电工学》是人们对电子运动的感性认识,只知道电路谐振有用处,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在无功补偿中发现电能增大现象无法解答。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必然推动理论向前发展。

 《电子力学》是人们对电路谐振的理性认识,能说明电路谐振为什么会有很多用处,其原因就是有新能量产生---称为“谐振能”。应用新观点反映出无功补偿时电能增大的本质,输入+谐振能=输出增大。

此学说是科学杂交的产物,《电工学》是《电子力学》的基础,《电子力学》是《电工学》的新发展。

利用《电工学》中的理论,证明《电子力学》观点是否正确?是行不通的。

      谐振能是否存在?是由客观事实决定的,不是由教授的假设决定的。如果不相信,请调查黄有银的无功补偿节电案例。

网友B:
电阻也不是力,电阻从毫欧到兆欧的9个数量级,假如你都加1V电压,你告诉我力有多大。你不是用科学的语言,而是用日常语言,何谈理论,更何谈修正理论。须知科学的术语需明确定义、无歧义。

网友B:
网上2013.1.8黄有银的文章看了,不值一评。一看就知是假数据,没有做过工厂配电。只要能给钱什么数据都可以,反正企业老板是大傻瓜。仅仅负载功率增加,请问是订单多了还是增加了设备。负载功率比电源有功功率还大,请问多余的能源是风能、水利、热能、太阳能?功率因数补偿到0.99干什么,如果真如此,补偿电容会多配很多,而且会长期快速切换,损坏率很高。再说你的大同的例子负载功率才100多千瓦,自然功率因数0.79,你是本地补偿吗?如果完全没有补偿这个自然功率因数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电机使用变频器,功率因数应该高些。

关键的问题是:

1、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2、节能设备应该以效率来考核,而不是简单测量而评价;

3、负载功率不同的情况比较输入功率是错误的;

4、功率因数补偿设备的节能评估是以线路损耗减少来衡量;

你们的方法不是按照公认的评价方法来评价节能效果,不会得到专业机构认可。当然花钱可以买的。

网友B:
我知道我的坚持阻了你们的财路,我不想说了,分点好处给我,我教你怎么忽悠专家,可以赚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