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选择24V电源

楼主(2015-11-29):
如题,请问如何选择24V电源,主要看哪些参数,怎么看选用的电源是否带的动现场的元件

网友A:
算线路电阻吧,不过我感觉一般单独的24V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主要看它的功率  一般100W的可以带动0.3A的设备  看看你所有的设备电流是否超过0.3A

网友C:
电源参数是由用电设备提出的。比如,是否稳压、电压调整率、波纹系数、EMI、EMC......。“是否能带动现场元件”,只要满足电流指标。

网友D:
电源参数是由用电设备提出的。比如,是否稳压、电压调整率、波纹系数、EMI、EMC......。“是否能带动现场元件”,只要满足电流指标。同意李师傅的说法,主要选择指标有设备要求、所带负载。我现在选取的是明纬电源 卡轨式的安装方便 性价比也比较高 呵呵 有些做广告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参数是由用电设备提出的。比如,是否稳压、电压调整率...

 谢谢李工,电流指标是不是要把所有元件的电流加起来不超过电源的电流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它的功率  一般100W的可以带动0.3A的设备...

 谢谢余哥,0.3A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E:
把所有用电设备的电流加起来,再转换为功率,再留出一些富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所有用电设备的电流加起来,再转换为功率,再留出一些富...

 是加起来的电流乘以24吗

网友F:
SICK雷达,铭牌标称耗电功率13W(标称工作电压DC24V,实际正常工作电流0.37A),俺的电源是200W明纬电源,同时驱动4个雷达无法开机!

换用西门子、台达、菲尼克斯等等DC24V电源,现象基本一致!

后来改为在每个雷达电源回路串接10W5欧姆电阻,待雷达工作正常后用继电器接点短接切除,方可正常工作.......

网友G:
楼主楼主,看过来

比如你的负载有十个八个的,都是并联撒

每一个正常工作,都有个额定的驱动电流

这些电流加起来,不超过开关电源所能提供的电流就OK.

比如这个开关电源,功率是100W的,负载是5V的,所有的负载电流加起来,不超过20A.

就可以。

网友H:
10楼小诚说的对,就这么简单,哪有楼上那些人说的如此复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楼主,看过来比如你的负载有十个八个的,都是并联撒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楼主,看过来比如你的负载有十个八个的,都是并联撒每...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