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网络模块QJ71E71-100与PC上的网络软件通讯

楼主(2015-11-29):
我现在要用三菱Q系列的网络模块与PC上的网络通用软件完成PC读取PLC数字寄存器,PC改写PLC数字寄存器的功能,参数设置完毕后,通信软件已经和PLC连接上了。可是我按照手册上的格式在从通信软件端给PLC发出读取和写入的命令都没反应,为什么呢?有没有大神可以提供相应的范例给我参考一下呢?叩谢

网友A:
没用过这样的,联系三菱厂家解决!会不会通信配置有问题?查看端口之类。

楼主:
要是哪一位能够给我一个外部程序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应该用gx works2软件操作好一点。

楼主: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下载来看看吧  说不定有用的 ..

网友D(2016-01-12):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网友E(2017-06-18):
你好,楼主@同班小明,我最近也是在做QJ71E71-100与PC的网络通讯,一直通讯不上!请问你是用网络调试助手下发MC协议的读写命令控制PLC的吗?我这边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指令给PLC一直是回复乱码,是不是我PC端的设置不对啊?请指教。先在这谢过了!!!

网友F(2020-04-21):
解决方法可以分享下吗?程序可以分享下就最好了

网友G:
最好分享过程,程序就没有必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