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触摸屏配方的名称传送到PLC内部D的寄存器

楼主(2015-11-29):
怎么把昆仑通态屏的配方名称在调用的时候把字符串名称传送到欧姆龙NJ501-1400的内部D地址呀?

网友A:
把触摸屏配方的名称传送到PLC内部D的寄存器

网友B:
组态软件一般采用计算机语言,而PLC只支持ASCII码!所以须将“配方名称”转换成ASCII码,再存入数据寄存器即可。不过,你需要知道欧姆龙的格式。否则会造成“次序颠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软件一般采用计算机语言,而PLC只支持ASCII码!所以须将“配方名称”转换成ASCII码,再存入数据寄存器即可。不过,你需要知道欧姆龙的格式。否则会造成“次序颠倒”!

你好,昆仑通态的屏能转换吗?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