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数据如何保存

楼主(2015-11-29):
本人有个项目需要保存多组数据,就是产品号,在生产前调用,是保存在PLC上方便还是保存在触摸屏里方便,如果保存PLC的DB快里改如何查找调用,我是第一次用西门子,好多东西都不懂,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在触摸屏中,你可以使用配方功能来保存你的多组数据。

在PLC中,你可以通过间接寻址来定位你的数据,以我个人的编程经验,如果你连触摸屏中都搞不定的话,PLC对你来说是难于上青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触摸屏中,你可以使用配方功能来保存你的多组数据。在P...

谢谢,我是第一次用西门子,我选的屏是TP700,听供应商说使用配方的话需要配SD卡,而且必须是西门子的SD卡,请教间接寻址是如何操作的,我要保存的数据是可以的产品号,需要在屏上存入后,生产时在搜寻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触摸屏中,你可以使用配方功能来保存你的多组数据。在P...

而且我要保存的数据是字符串,在屏上输入的数据是一个字母9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