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可以和WINCC连接吗

楼主(2015-11-29):
s7-200可以和WINCC连接吗

网友A:
楼主,你是么意思

PLC当然可以和触摸屏连接通讯的

——————

S7-200是西门子PLC系列,具体是哪款PLC CPU

wincC是西门子组态软件,软件做的画面需要下载到屏里面。

网友B:
刚做了项目, 肯定的告诉你,可以的

网友C:
winCC是软件,你又要触摸屏或者有电脑才可以把软件安装上在于PLC同信

网友D:
S7-200可以与wincc通讯,利用PC Access软件通过OPC方式来通讯。

网友E:
  1. 利用PC Access软件通过OPC方式来通讯,需要用到PPI电缆

  2. 利用第三方以太网模块,使用网线通讯。

网友F:
利用PC Access软件通过OPC方式来通讯。。。。。。。。。。。。。。。。。。。。。。。。。。。。。。。。。。。

网友G:
北辰BCNet-S7PPI以太网通讯模块,实现S7-200与WinCC通讯。

通讯方法:

1、直接TCP/IP,最多64个S7-200连WinCC;

2、PC ACCESS OPC,最多8个S7-200连WinCC;

3、BCNet-S7 OPC,无连接数和点数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