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触摸屏选定

楼主(2015-11-29):
我想给西门子s7-300添加一个触摸屏,不知道选购什么型号的好?请知道的师傅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啊, 要看楼主的需求,需要什么控制功能 ,楼主邮箱多少,我这里有一分,前些天找到的

网友B:
1、你熟悉的话建议添加西门子的触摸屏,不过新手用西门子触摸屏很难很难,而且价格超贵!

2、你选用能够应用于西门子且要求性价比高的话,可以考虑威纶、海泰客、台达、Eview

等均完全胜任

网友C:
型号很多看你用那种,现在最便宜的就是那种TP系列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 要看楼主的需求,需要什么控制功能 ,楼主邮箱...

 94588707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熟悉的话建议添加西门子的触摸屏,不过新手用西门子...

 我不熟悉PLC,只是学过西门子PLCS7-200.触摸屏没有接触过,现在需要plc完成的功能也很简单,就是完成代替继电器的功能就可以,并且在触摸屏上实时监控并记录继电器通断的情况就可以,其实不需要触摸屏也可以,plc上的指示灯就可以,但是那样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很多看你用那种,现在最便宜的就是那种TP系列的屏

 资金不是问题,现在就是写程序简单,人机界面编写简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