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跳电呀 ?

楼主(2015-11-29):
      难得的一个周末车间现场休息,我们进行设备整修,一个同事在换接一个电柜内的开关,然后重新接线,所有线接好后,上电!

    很怪的现象,当时所有开关都合上了,开了一条生产线的灯,有一大组灯不亮,且办公室那里的灯一直闪,原车这条生产线的线是 三相供电的 A,B,C 三相一相一组灯!

     这是什么情况? 速度检查接线柜,发现有一根相线出线没有电? 然后另一事情速度 一查,速度拉电,原来将一个零线从上面总开在出线错接到下一组的相线上去了,可是为什么上电却没有跳火? 没有断电?

网友A:
构成了一组串联回路了吧?

网友B:
零线错接到下面的相线不构成短路,为什么要跳火呢!只能是接在零线那相上的灯不亮。

网友C:
是不是构成380回路  或者 零线跟相线在同一相

网友D:
李工说的对呀,负荷侧的零线当做相线接到下一级开关当相线用,只表现为缺相,怎么会短路跳闸呢

网友E(2016-02-01):
请问下,这样你的灯泡没有烧掉吗??

网友F:
我们单位领导见此情况会说,阿水,赶快去查,我要看你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