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里的D8***

楼主(2015-11-30):
台达数据寄存器D8***   存的什么,或者怎么用的,EH3里面    程序没错的,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的

网友A:
楼主这好像是通讯控制的寄存器,楼主能在提供多一点资料吗

网友B:
台达D8000及以上编号,都是PLC系统应用的特殊寄存器,仔细看一下特殊寄存器应用即可(敲击电脑键盘F1求帮助)

网友C:
台达PLC的特殊寄存器从M1000和D1000开始的,EH3的D8***属于普通寄存器。编程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停电保持区域): D200 ~ D999、D2000 ~ D1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