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域示波器在模数转换器的用途

楼主(2015-11-30):
模数转换器即A/D转换器,或简称ADC,通常是指一个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的电子元件。通常的模数转换器是将一个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输出的数字信号。由于数字信号本身不具有实际意义,仅仅表示一个相对大小。故任何一个模数转换器都需要一个参考模拟量作为转换的标准,比较常见的参考标准为最大的可转换信号大小。而输出的数字量则表示输入信号相对于参考信号的大小。

    模拟数字转换器的分辨率是指,对于允许范围内的模拟信号,它能输出离散数字信号值的个数。这些信号值通常用二进制数来存储,因此分辨率经常用比特作为单位,且这些离散值的个数是2的幂指数。例如,一个具有8位分辨率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可以将模拟信号编码成256个不同的离散值(因为2^8=256),从0到255(即无符号整数)或从-128到127(即带符号整数),至于使用哪一种,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

    举例说明:

    例1:对于一个2位的电压模数转换器,如果将参考设为1V,那么输出的信号有00、01、10、11,4种编码,分别代表输入电压在0V-0.25V,0.26V-0.5V,0.51V-0.75V,0.76V-1V时的对应输入。分为4个等级编码,当一个0.8V的信号输入时,转换器输出的数据为11。

    例2:对于一个4位的电压模数转换器,如果将参考设为1V,那么输出的信号有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16种编码,分别代表输入电压在0V-0.0625V,0.0626V-0.125V,...........0.9376V-1V。分为16个等级编码(比较精确)当一个0.8V的信号输入时,转换器输出的数据为1100。

    MDO3000系列混合域示波器在模数转换器的用途有:

    1、查看ADC上的模拟总线、数字总线和SPI总线

    2、检查放射EMI

    3、带通滤波测试

    4、测量孔径抖动

    5、查找ADC丢失数

    6、执行AC动态测试

    7、分析信噪比和失真

    8、执行抖动测试

    9、测量串扰

    10、测量差分时钟传播时延

    11、测量电源抑制比

    相关产品:泰克MDO3000系列混合域示波器、泰克MDO3012、泰克MDO3014、泰克MDO3022、泰克MDO3024、泰克MDO3032、泰克MDO3034、泰克MDO3052、泰克MDO3102、泰克MDO3054、泰克MDO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