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630-620 DP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5-11-30):
现场使用三台ED系伺服驱动器,控制器采用西门子313C-2DP,Profibus通信,最初调试时就发现通信不是很稳定,现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台完全通信不上,经过一番尝试没有成功,无耐从步科申请了一台新的,替换后发现新安装的这台可以正常通信,可是另外两台却时断时续,急死个人!控制字、伺服参数等软件都反复检查了,也做了其他尝试,现在状况依旧,请各位工程师集思广益,让我学习学习,先谢了!

网友A(2016-07-28):
是不是通讯芯片质量不太好,用一段时间就出问题,

我之前用的一款德国驱动器就是这问题通讯模块坏的很频繁,大半年就要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