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资料取样的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11-30):
我是想通过显示资料取样的数据实现一个产品下线计数的功能,因为PLC里是用M712来激活产品下线计数,激活后计数数据是储存到D2025里的,所以我在触摸屏上就用了M712来作为触发式取样,然后数据来源就选择D2025

但是问题来了。。。我在现场测试的时候,发现M712有被激活,然后D2025也正常计数,但是历史数据显示元件缺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我就试一次,用HMI里面的触点来作为资料取样的取样方式,随便拿了个LW5作为数据来源,结果历史数据显示就全部正常了

求大神指点,是不是我中间有哪些地方错了,为什么历史显示元件就是显示不了我由PLC的M712作为取样方式的数据呢?跪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谢谢分享。呵呵

 额。。。其实我是来提问的

网友(2016-01-04):
会不会是你触发M712的时间比较短屏没有收到到信号,你可以让M712 ON ,勾选触发后设OFF选项试试。

网友B(2016-03-04):
会不会是中间继电器ON时间太短,在触摸屏没有收到ON信号,直接就OFF,建议将中间继电器ON时间加长试试看。

网友C(2016-07-29):
我也是这种问题 如何解决呀?

网友(2019-03-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出现这样问题

但我这边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触三到六次后,数据会一起显示出来。

求解

网友D:
工控  大家一起加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