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3300与屏通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11-30):
各位大侠:

       请问安川MP3300运动控制器与屏通触摸屏怎么进行通讯啊?与MP2300S的通讯设置可以正常使用,换成MP3300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A(2022-10-21):
您可以直接访问屏通官网的PLC连接说明页面查找对应的通讯连接文档,按照文档的说明进行操作。

网友B(2023-03-05):
应该配置没有设置好吧,重新配置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