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

楼主(2015-11-30):
MSP430F149单片机采用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最新低功耗技术,将大量的外围模块整合到片内,它集成了60K字节的flash ROM、2K字节的数据存储器,特别适合于开发设计单片机系统。

MSP430F149单片机的结构如图4-3所示:

其主要性能指标如下所示:

(1)具有16位的总线,其外设和内存统一编址,最大寻址范围可达64K;

(2)超低功耗设计,从而可以满足在低电压的工作范围内正常工作;

(3)具有一个12位的模数转换器,两个16位的定时器(带捕获/比较寄存器);

(4)具有两路USART通信端口和一个硬件看门狗(可当定时器使用)电路;

(5)具有一个DCO内部振荡器和两个外部时钟;

(6)具有7路16位的PWM输出;

(7)具有片内模拟信号比较器;

(8)具有片内乘法器,该乘法器独立于CPU进行乘法运算;

(9)统一的中断管理,具有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

(10)可以在线对单片机程序进行调试和下载,不需要另外的仿真工具,方便实用;

(11)可靠性高,抗强电干扰能力强,能够完全适应工业级的运行环境。

由于MSP430F149单片机具有以上优点,使得其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各类仪器仪表控制系统中。

MSP430F149单片机具有完备的时钟电路(共有三种时钟)、强大的定时器功能(内部集成了三个时钟模块)、丰富的I/O口(4个时钟输入脚,5个在线编程控制脚、6组多功能I/O口),各部分的具体分析如下所示:

(1)完备的时钟电路

MSP430F149单片机共有三种时钟,分别为:

①    主系统时钟(MCLK,可以有三个时钟来源);

②    子系统时钟(SMCLK,可以有两个时钟来源:外部高速时钟和DCO);

③    系统辅助时钟(ACLK,仅可以有一个时钟来源:外部低速时钟)。

其中:主时钟主要用于CPU等核心部件的工作,其他时钟则用于定时器或A/D转换模块等外围模块。

MSP430F149单片机在进行系统初始化时,时钟来源被默认的初始化为内部的DCO,可以通过外部软件的设置将其切换到外部的晶振,并且需要断电重启后时钟来源方能被切换到用户指定的晶振上。但是当外部晶振的状态不稳定或者外部晶振无法正常使用时,系统又会自动切换到内部的DCO。由于DCO受温度和电压的影响较大,因此主要应用于对定时器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在本文的系统设计中,用脚52和脚53外接高速晶振(XT2,频率为8MHZ),可用于主系统时钟和子系统时钟,应用于系统高速状态;脚8和脚9外接晶振(XT,频率为4MHZ),可用于子系统时钟和辅助系统时钟。

(2)功能强大的定时器

MSP430F149单片机内部的时钟模块包括:定时器A、定时器B以及看门狗定时器。看门狗既可以用作看门狗,也可以当作定时器来使用,当将其用作定时器时,定时时间无法随意改变,只能定时几种可选的固定时间。定时器B带7个捕获/比较寄存器,通常用于向其它外围模块提供低频控制信号;定时器A带3个捕获/比较寄存器,支持同时进行的多种时序控制、多个捕获/比较功能、多种输出波形(如PWM波),也可以是几种功能的组合,并且定时器A具有中断的能力,当计数器溢出时可以触发中断。

(3)丰富的IO口功能

MSP430F149单片机共有6组I/O口(每组8位,共48个多功能I/O),I/O口的设置包括I/O口的功能、I/O的方向以及输入输出寄存器的初始值等,如果不进行设置,默认为第一功能:输入模式。P1口和P2口总共16个I/O口均可以用于触发中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单片机的中断响应能力;P3口和P5口均可以被用作同步或者异步串行通讯端口;P4口可以用作PWM波形输出口,可以用于直流无刷电机的调速等;P6口可以用作模数转换端口,进行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化。

(4)高速高精度的A/D采集转换能力

MSP430F149单片机内嵌模数转换模块,其转换精度为12位,采样速率为200KHZ,可以对外部的8路输入(P6.0-P6.7)信号同时进行高速高精度的模数转换。其转换模式包括:单通道单次转换、单通道重复转换、序列通道单次转换以及序列通道重复转换四种模式,从而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并且四种模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因此在本控制系统中选用MSP430F149单片机,可以快速的响应电机的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满足电机调速过程中的高速高精度的要求。

网友A:
M430F2232是此类吗? MSP430资料太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