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Y平台轨迹误差大的问题

楼主(2015-11-30):
小弟买了两个丝杠、步进、驱动器、控制器打算做运动控制的实验,运动的轨迹采用100毫瓦的激光模组实现。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单轴控制都还不错,激光能划出比较平整的直线,但问题出现在双轴走直线的问题上,

如图中所示,一开始走出来的线如同波浪一样,因为小弟自己也懂一些插补算法,这个轨迹就像是采用数字积分插补做出的轨迹的放大版,我怀疑是否是他们程序的X,Y增量设定得太大,但是我又觉得这种低级错误应该不可能发生。

那么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是否又是要划的轮廓太小,导致相对误差就显得很大呢?

XY工作台没有加重负载,如图就只有我的激光模组和夹紧器,这两个都很轻,应该不会产生振动。

我在低速30mm/min,100mm/min,10mm/min的情况下走出来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其电子齿轮比设定为51200/5000,即细分51200,5000为丝杠导程,步进驱动器也是相应设定

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轨迹在前面很难看,但后面似乎又平整了很多,但依旧呈波浪状或者锯齿状,我有些不理解。

出现这种波动到底是为什么呢?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谢谢!

另外,步进在高速运行和低速运行时有何区别?谢谢!是否低速运行不容易丢步?

步进的丢步表现又是什么?

最新进展:

链接里我送到厂家后,他们的测试视频,感觉比起我的好上很多,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用激光太细了,而他们用的笔,很粗,所以就看不出这么粗糙的轨迹?

http://share.weiyun.com/53e2b54dfb0ed3a9ecc072e511e758e8

在和他们技术部门领导交流过后,对方说有可能是干扰,但是我的激光功率很小,而且为了避免激光带来的干扰我特地用电池作为激光电源,而且把激光模组放到滑台的工作台上,他说有可能是电源造成的信号干扰,要我在控制器独立接开关电源再接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是否可行呢?

以下是在白纸上灼烧的,从这里看大角度的圆弧插补显得也很难看

网友A:
淘宝买的运动控制器?

那种只能自己玩玩罢了!

当然如果是品牌拆机旧货可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运动控制器?那种只能自己玩玩罢了!当然如果是品牌拆机旧货可能还行

也是工业级,人家也是公司来的,供货给大集团甲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运动控制器?那种只能自己玩玩罢了!当然如果是品牌拆机旧货可能还行

当然,也不排除控制器不行,只是我想找出问题罢了

网友B:
驱动电源不稳,机械部分刚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源不稳,机械部分刚性不足。

谢谢分析。

电源余量留了一倍,而且驱动不稳应该是产生大量随机误差,也就是误差轨迹不规则,您指的钢性不足是什么意思呢?第三方滑台厂家帮忙分析过,这种误差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很少,我也认同,因为没有前进后退的改变,也就没有了往返间隙误差(这个术语我用词不是很准确),误差也呈现规则的波浪形,基本可以排除所有随机误差。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随机误差,灼烧线的粗细就是随机误差带来的,这主要是因为纸面细微不平,以及激光头极其轻微颤动,以及激光头供电电压电流不稳(来自于电池),与我讨论的误差应该无关。

单轴走直线还是可以,整体运行的时候,平台没有颤抖,单轴可以承重50KG,我让机械工程师算过转动惯量,也确实与之相近,电机是57步进,1.1NM的转矩

我查了一下,所谓刚性是抵御形变的能力,丝杠滑台的刚性一般是不错的,而且我找的都是专业厂家,运行也平稳没有杂音,看不出哪里有形变...

网友C:
你可以让他走斜线,XY同步走看看轨迹

如果斜线走出来没问题,就要看看软件的插补和函数调用

网友C:
用plc走的吗?还是用轴卡走的?

轴卡用自带的圆弧插补程序模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走的吗?还是用轴卡走的?轴卡用自带的圆弧插补程...

、运动控制器,最后的白纸上市圆弧的,白纸上的长直线是45°角

网友C:
调用的函数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的函数肯定有问题

链接里我送到厂家后,他们的测试视频,感觉比起我的好上很多,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用激光太细了,而他们用的笔,很粗,所以就看不出这么粗糙的轨迹?

http://share.weiyun.com/53e2b54dfb0ed3a9ecc072e511e758e8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波浪状源自于激光模组内部不可预计的弹性形变,经过改变结构,现在画出来的线已经非常直,没有任何波浪状,多次重复划线后的轨迹虽有误差,但在丝杠滑台的机械精度内,也就是0.02mm之内。

网友D(2015-12-31):
恭喜搂主.

这样的帖子必须顶.

有头有尾, 楼主是好人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波浪状源自于激光模组...

您好,可否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的激光模组内不可预见的弹性变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我整过激光刻线机,有一次在调试时需要画圆圈结果出现椭圆,后来也是整激光的来搞定,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楼主所说的弹性变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