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资料转载--增量编码器的抗干扰

楼主(2015-11-30):
关于增量方波脉冲编码器与PLC连接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
——“现场是不是能抗干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接上至少30米以上长度的电缆线,示波器比较一下两头方波脉冲波形图形的变化,如果早已失真难以判别上升与下降沿了,那有干扰了就肯定不行了,信号强度太弱,哪怕现场只用了1米2米线,除非一点线缆都不留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