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S7-1500怎样通信

楼主(2015-11-30):
INTOUCH与S7-1500怎样通信,可以使用SIDirect DAServer?

网友A:
MPI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I可以的

走mpi通讯,上位机要安装支持mpi通讯卡;intouch应该也不是那么好的兼容MPI协议,走以太网通讯最省事了,就是找不到s7-1500对应的SIDirect DAServer

网友B:
刚接触intunch,来这学习下。

网友C(2016-10-31):
S7-1500不是TCP/ip口吗????

楼主(2016-12-15):
opc?

引用 网友C:
S7-1500不是TCP/ip口吗????

网友D(2017-08-10):
同样求组 ,连接300plc可以,用1500就不行,我已经下载了DASSIDirect3.0版本了,还是不行

网友E(2019-02-25):
为什么这个不能下载啊  什么情况

网友F(2019-07-26):
没有驱动,通常都是通过OPC的方式,用fsgateway或者OPCLINK软件做一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