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15-11-30):
求助ACS550控制精度问题?与ACS800比较而言,转矩精度差多少?

楼主:
没人来,自己评论下,转矩的标称值是1000,而不是说明书上的10000,把10000赋给转矩,根本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A:
看看有小数点后两位的选择不,我按照惯例猜的也没看过abb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小数点后两位的选择不,我按照惯例猜的也没看过ab...

我给转矩给10000,显示不出来,给1000显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