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的sm334

楼主(2015-11-30):
sm334只能测量温度吗?能测量压力吗?求助  本人菜鸟一枚

网友A:
SM334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两种型号,分别是:6ES7 334-0CE01-0AA0,6ES7 334-0KE00-0AB0

6ES7 334-0CE01-0AA0模块可以测量电压及电流

接线图

6ES7 334-0KE00-0AB0模块可以测量电压、电流及电阻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