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功率计算(选型必备)

楼主(2015-11-30):
做伺服控制必然涉及伺服电机的功率计算。

      输出功率P= 0.1047*N*T
      式中N为旋转速度,T为扭矩。旋转速度基本为3000.转。那么T扭矩如何计算?
  T扭矩=r*M*9.8  【式中r为轴半径,M为物体重量】

      由于附件过大,未上传上来。只能用文字说明了。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不正确请指正,还有其他方法的当然更是欢迎了。
      电动机的功率,应根据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来选择,尽量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 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电动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动机被烧毁。
② 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高,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费。
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P=F*V /1000 (P=计算功率 KW, F=所需拉力 N,工作机线速度 M/S)

      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动机的功率:
      P1(kw):P=P/n1n2
      式中 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动机的效率,即传动效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P1,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此外.最常用的是类比法来选择电动机的功率。所谓类比法。就是与类似生产机械所用电动机的功率进行对比。
      具体做法是:了解本单位或附近其他单位的类似生产机械使用多大功率的电动机,然后选用相近功率的电动机进行试车。试车的目的是验证所选电动机与生产机械是否匹配。

      验证的方法是:使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转,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将测得的电流与该电动机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进行对比。如果电功机的实际工作电流与铭脾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上下相差不大.则表明所选电动机的功率 合适。如果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低70%左右.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大,应调换功率较小的电动机。如果测得的电动机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大40%以上.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小,应调换功率较大的电动机。

      实际上应该是考虑扭矩(转矩),电机功率和转矩计算公式。

即 T = 9550P/n
式中:
P — 功率,kW;
n — 电机的额定转速,r/min;
T — 转矩,Nm。
电机的输出转矩一定要大于工作机械所需要的转矩,一般需要一个安全系数。

机械功率公式:P=TxN/97500
P:功率单位W
T:转矩,单位克/㎝
N: 转速,单位r/min

网友A:
伺服电机按功率选吗?伺服电机工作在不断调速的状态,转速不确定,功率也不能确定。应该按转矩选伺服电机,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