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30):
为什么我的编码器读数不论正反转都是负值,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编码器断线没有?

仔细查一下

网友B:
线接错,或者程 序错。

网友C:
好像32位跟16位的,我也遇到过,跟程序大一些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C:
好像32位跟16位的,我也遇到过,跟程序大一些

楼主:
回复内容:我这是三相增量式,A,B,I三个输出口一个接地线,跟数据采集口USB-6211的数字口相连,然后上位机接受的编码器读数都是负值。

引用 网友B:
线接错,或者程 序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