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这个接线对吗?

楼主(2015-11-30):
   看看这个模块与传感器的接线对呀?

   不知道这样接线对不对,没有使用过这个模块

网友A:
哥哥,你说对不对

这么黑,谁看得清啊

网友B:
温度变送器模块,将24V串入线路中接入PLC模块。

网友C:
看样子就是串了 24V的信号。主要看PLC上面通道是否正确!

网友D:
按照说明书进行接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