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探头更换及内部结构

楼主(2015-12-01):
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是生产现场中的一类特殊仪表,其不但检测生产现场环境中的各种危险的气体含量浓度,也是监控装置是否发生泄漏以及对工作人员进入生产现场是否存在危险的一个预警措施。

正因为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在国家政府部门受到特别的重视,把其划分为一类仪表属于强检设备,当地政府的质监部门需要半年校准一次,省府的计量院的校准有效期可以为一年,别看这小小的校准,其是一个花费巨大的设备,一块报警器质监局校准一次就要收费四五百元,如此一年一块报警器就要花费企业近一千元,引起企业都是能省则省,尽量少在生产现场安装这种后续费用无底洞的仪表。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企业生产事故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于企业的安全生产也是越来越重视,所以虽然企业不愿意安装这种报警器,但要想获得政府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必须按照规范安装这种烧钱的仪器。而且随着政府部门对于安全生产的严厉规定,这些报警器必须要独立于生产控制系统运行,单独成为一个系统,因此对于这种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的使用维护就变得越来越复杂繁琐,出现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

操作室内的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的监视系统

控制室内独立于生产控制系统的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的监控系统

现场的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带有声光报警设施。

前几天中国北方经历了一次大风降温和强降雪过程,偶这个城市也是下了一场中雪,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度。这样的天气在北方城市也不是极端天气,但这次天气变化给厂里的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带来很大的影响,好多报警器接连出现误显示报警及故障:原本显示零的报警器大片大片的出现数值而且数值较大幅度的变动,有的出现了浓度超标报警,有的出现了故障错误,特别是在晚上的凌晨左右,厂里的6套可燃\有毒气体报警系统频频出现报警的刺耳警报声,持续不断给工艺操作及仪表维修人员带来很大困扰。

前几天夜班晚上十一点多碰到的现场H2S报警器故障(当时气温零下十一度,地面结冰及有雪覆盖,在北风呼啸的塔上维修真的遭罪)。

由于晚上天黑拍的相片不清晰,今天上午现场维修仪表时,找了快H2S报警器简单操作一番,传上来与大家共享。

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的检测原理有所不同,但其传感器的共性大体相同,都有一个耗材有效期,特别是H2S的传感器其探头使用的有效期也就一年多,超过有效期探头失效其检测的数值就不准确甚至出现误报警的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换探头传感器。

拧下报警器下方的固定丝帽

拔出报警器的传感器探头,其很快就会出现故障代码:表明探头故障

更换新的传感器探头,注意安装放心,探头上面有一个限位卡孔,防止探头上面的接口针插错。

此时报警器开始运行探头电路,由于其探头需要消耗较大的功率引起此启动时间较长大约二三分钟才能显示正常。

拧好报警器下方的丝帽即完成了报警器探头的更换工作

楼主:
周六值班,在班上闲的无聊至极,偶然间看到了公用工具橱里有几块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的探头,于是折腾出来,找了一个坏的H2S探头和一个好的可燃气探头拆卸着玩,随手拍了几张,今晚略作处理传上来与大家共享。

橱子里的探头

有毒与可燃气探头

有毒的为电化学工作原理,可燃气的为催化燃烧工作原理

由于工作原理不同,因此更换报警器探头时要看清探头型号,不能混装。

楼主:
先拆卸坏的H2S的探头,看看里面什么结构

探头的外部结构及标识

由于固定螺丝是拧到探头表体里的,因此拆卸时需要借助细螺丝刀之类的工具

拿掉探头外科后里面的电路部件

上下两层的电路板通过针式接线插槽固定,可以拆卸,但在安装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插槽与插针对应,其电路板表面有符号表示。

拆卸后可以看到两块电路板完整的结构

带有电化学测量传感器的电路板,其传感器入口带有一个滤网性质的滤布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杂质

通过这个电路板可以看到,失效的电化学传感器焊死在电路板上,探头损坏基本上都是这个传感器失效,如果这个传感器的三个焊脚使用螺丝固定,可以方便的更换电化学传感器,可以为社会节省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如此的电路设置只能造成大量的电路板的浪费污染环境增大成本。

楼主:
在看一看可燃气的探头结构,其外部与H2S的基本一致。

外部结构及标识

内部的电路板结构与H2S的有所不同

其传感器的与H2S不一样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我也是这些气体传感器的供应商··

网友B(2016-01-27):
电化学的是用锡焊接的,不是电化学的不能焊接的么,高温会影响里面液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