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算公式大全

楼主(2015-12-01):
注:文中p(t)指瞬时功率。u(t)、i(t)指瞬时电压和瞬时电流。U、I指电压、电流有效值,P指平均功率。
一、普遍适用的功率计算公式
在电学中,下述瞬时功率计算公式普遍适用
1 p(t)=u(t)i(t)
在力学中,下述瞬时功率计算公式普遍适用
2 p(t)=F(t)v(t)
在电学和力学中,下述平均功率计算公式普遍适用
3 P=W/T
W为时间T内做的功。
在电学中,上述平均功率P也称有功功率,P=W/T作为有功功率计算公式普遍适用。
在电学中,公式(3)还可用下述积分方式表示

其中,T为周期交流电信号的周期、或直流电的任意一段时间、或非周期交流电的任意一段时间。电学
中,公式(3)和(4)的物理意义完全相同。
电学中,对于二端元件或二端电路,下述视在功率计算公式普遍适用:
5 S=UI
二、直流电功率计算公式
6 已知电压、电流时 P=UI
7 已知电压、电阻时 P=U²/R
8 已知电流、电阻时 P=I²R
针对直流电路,下图分别列出了电压、电流、功率、电阻之间相互换算关系。

三、正弦交流电功率计算公式
9 正弦交流电无功功率计算公式 Q=UIsinφ
10 正弦交流电有功功率计算公式 P=UIcosφ
11 正弦电流电路中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三者之间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关系 S²=P²+Q²
12 当负载为纯电阻时 Q=0,P=0
此时,直流电功率计算公式同样适用于正弦交流电路。
四、非正弦交流电功率计算公式
非正弦交流电功率计算公式采用普适公式(3)或(4)
对于周期非正弦交流电,将周期交变电压电流进行傅里叶变换,展开为傅里叶级数,有功功率计算公式
还可表示为:

上式中,当n仅取一个值时,例如:n=1,上式成为基波有功功率计算公式;n=3,上式成为三次谐波有功
功率计算公式。
在非正弦电路中,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定义不变,然而,此时,电压、电流相位差已经没有明确的物
理意义,此时,Q按照下述公式定义:

式中,Un、In为n次谐波的有效值,当n=1时,U1、I1称为基波有效值。
  然而,此时,
15 S²≠P²+Q²
由于Q与基波及谐波电压、电流的相位角相关,称为位移无功功率。为此,引入畸变无功功率D,畸变
无功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畸变无功功率有时也称畸变功率,上式中,N为电压、电流最大谐波次数中的小者。某些文献中也将Q称
为无功功率,而将Q和D的方和根称为广义无功功率。
 对比位移无功功率和畸变无功功率的计算公式,可以发现:Q是相同频率的电压分量与电流分量相位移
不同产生的无功;而畸变无功功率则是不同频率电压及电流分量之间产生的无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前者是因为相同频率分量之间存在相位差。而后者由于频率不同,其相位差始终在变化,当然不会相等
,而电压和电流相位不同,就会产生无功。
非正弦电路中,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位移无功功率Q、畸变无功功率D满足下述计算公式。
17 S²=P²+Q²+D²
五、射频功率计算公式
 射频功率属于交流电功率,理论上具有与交流电功率相同的计算公式,但是,实际上在超高频和微波
频段,有TEM波和非TEM波之分。在TEM波的同轴系统中,电压和电流虽有确切含意,但测量其绝对值很困
难。在波导系统中,因为存在不同的电磁模式,电压和电流失去唯一性。在个频段和各传输系统中,功
率是单值表征信号强度的重要方法。在射频范围直接测量功率代替了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六、三相有功功率计算公式
三相电路中,总有功功率等于各相有功功率的算术和。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通常采用三瓦计法分别测
量每相的功率,三相有功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18 P=P(A)+P(B)+P(C)
对于三相三线制电路,也可采用二瓦计法,三相功率计算公式为:

注:二瓦计法适用对称和不对称的三相三线制电路
20 对于正弦三相对称电路

U、I为线电压、线电流有效值,φ为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相位差。

UP、IP为相电压、相电流有效值,φ为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相位差。
注:采用二瓦计法测量时,每个瓦表的相位差与上述φ有内在联系,但并不相同。
七、电动机输出功率计算公式
电动机输出功率也称电动机轴功率或机械功率,电动机输出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22 P=πTn/300000=Tn/9549
八、功率测量仪器(产品详情请点击:vfe.cc/ProductShow.aspx?id=21)

WP4000变频功率分析仪是一款适用于变压器、整流器、逆变器、变频器等各类变流器及电机、电器产
品的检试验、能效评测及谐波分析的宽频带、高精度功率分析仪,是电力电子技术、变频调速技术和新
能源技术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仪器。
依据上述电学相关功率计算公式,WP4000变频功率分析仪可以测量或计算上述所有电功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