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前后冲突,该怎么改?

楼主(2015-12-01):
前面的程序还没有计数到K21之前,又要运行再次计数来控制Y0、 Y1 、Y2、 Y3,而且要保持前面的计数也一直在计算,图后面有rst m(因为截不到那么长的图,只是上下降沿开关的区别,计数和图片的一样),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请表述明确些。有点搞不懂你的意图?

楼主:
已经上传整个文件,这是对物品通过时(皮带传送),对产品加工,当产品没有连贯通过时加工会停止(收缩,传送带正常运转)

   比如第一次的计数还没有计数到K21之前,而rst也有部分进行复位了,又要运行再次(第二次)计数来重新控制Y0、Y1、Y2...Y15,并要保持前面(第一次)的计数也一直在计算。

引用 网友A:
请表述明确些。有点搞不懂你的意图?

网友B:
你还是直接说工作逻辑好啦~

你的描述实在不好理解

楼主:
① 上升沿接通一次时开始计数,分别在常开x0通电次数9次、12次、15次、18次、21次、24次、27次、30次、33次、36次、39次、42次、45次、48次时分别控制接通Y0、Y1、Y2、Y3、Y4、Y5、Y6、Y7、Y8、Y9、Y10、Y11、Y12、Y13、Y14。

② 下升沿接通一次时开始计数,分别在常开x0通电次数9次、12次、15次、18次、21次、24次、27次、30次、33次、36次、39次、42次、45次、48次时分别控制关闭Y0、Y1、Y2、Y3、Y4、Y5、Y6、Y7、Y8、Y9、Y10、Y11、Y12、Y13、Y14。

--------------------------------------------------------------------------

问题在于上面的①计算次数还没计数到48次前,如果又一次或多次上升沿,想要上升沿的运行程序也要和①的一样,同时两个或多个上升沿都在各自在计数来控制Y0-Y14。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直接说工作逻辑好啦~你的描述实在不好理解

网友C:
还是在每个加工工位加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