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01):
求助于各位大神:

现有一条自动化包装线,其中的打标机在打标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现象:产品到达指定位置后,打标机不打标,过一段时间后才开始达标。这样非常影响生产节拍,不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我估计是上位机与打标机的通讯产生堵塞,但不知道具体情况,请各位头脑风暴咯!需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以问我,非常感谢!

网友A:
打标机屏蔽要做好啊!这个东东干扰很大1

网友B:
我们做的都是IO控制,很快的。

网友C:
随机故障,重起动。固定故障,质量问题。

网友D:
到达位置后直接用输入点来触发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都是IO控制,很快的。

 我们也是io控制咯,但与上层单元(主电控柜)是以太网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达位置后直接用输入点来触发打包!

 那会产生打标的数据产生错误吧,因为每台产品编号不一样,而且需要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标机屏蔽要做好啊!这个东东干扰很大1

 是因为通讯干扰么,咋屏蔽呢

网友E:
先判断问题所在。 是打标机收到打标信息晚了,还是收到打标启动指令晚了,或者干脆就是打印机队列忙。当然也可能是打标流程设计本身的问题,比如设定的就是先检测产品到位信号,然后才通过通讯去接收标签数据,再打印。

弄清楚问题所在才能针对性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判断问题所在。 是打标机收到打标信息晚了,还是收到打...

 谢谢,我先找方法弄清楚这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先判断问题所在。 是打标机收...

 先说一些发现的现象,整个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打标机只有再打某些特定产品时才会产生打标延迟的现象,其他产品是正常的。当然,问题在的地方我还不能确定,这是已经知道的信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剑拔...

 最好把问题的现象落实清楚  再来判断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