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怎么模拟发脉冲和方向?

楼主(2015-12-01):
CP1H怎么模拟发脉冲和方向?

能模拟吗?我编程模拟的时候PLS2没反应啊。

网友A:
高速输出以及通讯之类,模拟看不出滴

楼主:
感谢!

问个附加的问题,用RS232无协议通信,RXD接收数据的时候,例如收到了一个角度设置的信息“*PP-10”,我能把“-10”这个信息提取出来并加以一定的算法转换成脉冲量,然后再给PLS2使用吗?

引用 网友A:
高速输出以及通讯之类,模拟看不出滴

网友B(2016-06-04):
点点点点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