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变频器知识

楼主(2015-12-01):
    怎么学习变频器知识?呢对于很多刚刚接触变频器的人来说,怎么学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想学好变频器知识,除了要有一定的基础,还要有理论学习后的的实践操作,下面介绍一些学习变频器应该注意的问题,希望为新手做一些参考。

  首先,变频器培训的老师建议:理论+实践相结合

  理论:了解变频器的各个参数含义,变频器原理,控制方式,说明书大概的操作知道怎么回事

  实践:结合实践的一些特殊要求做调试,这个需要经验的累积

  其次,您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变频器、PLC培训的机构,以此来提高自己,通过参加培训,提升自身的技能,这种就是可以快速学习的一个途径。

  如果搞维修或售后的话,必须要知道变频器的主电路图,整流,滤波,逆变。一些电子元器件必须要知道,从便频频器的主电路中比如压敏电阻,充电电阻,均压电阻,无感电容,滤波电容,驱动电路的多种光耦如250,350,3120,316,这是简称,这些光耦的作用和管脚就一定要知道。因为维修的过程中始终要,判断器件的好坏。

  售后的话,一定要了解电机的工作特性,建议学一些宏观的东西,就是电机这块,你知道,否则,现场电机坏了,肯定能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如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的绝缘绕组这块。还有的就是常用的低压电器这块,主要用到的是开关盒接触器,继电器,转速表什么的,对了还有电位器(安装时大都会用到的)。这只是你能很快能工作的最基本的。  如果想好好学下的话,学下这些课程(电力电子)(数,模电运算部分)(电路,主要是运放章节)(低压电器)(电机与拖动)有精力的话学下PLC。

  变频器的学习还是要注重操作,只有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去才能有提高。多看变频器的书籍,多了解变频器相关的资讯,多实践变频器项目,这样您就可以把变频器学好了。

网友A:
贵在实践  如果条件允许可找一变频器外加一电机调试即可

网友B: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实践也得有机会,我也非常想学,苦在木有机会,厂里的电气工程师根本不给机会,一到技术部分,就把我们打发出去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