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SC800 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5-12-01):
两台ABB ACS800的变频器,之前运行一直正常。前天检修停了一次电,并对其清灰紧固,完成后送电。

今天开机时DCS板卡一直报与这两台变频器AO(运行电流4-20mA)输出连接的DCS板卡通道IO bad,测量AO输出为4mA,输出电压为25.6V,DCS那边说模拟量输入应该电压很低,不会达到25.6V。后来通过增加隔离栅将该问题解决,但一直不明白之前运行好好的AO点怎们会突然有问题,而且是两台同时出现问题,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A: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来看加装隔离栅后问题解决,这说明检修期间肯定动了一些地方,

可能这些地方相对隐蔽,比如松紧或改变盘柜里的接地点,或者在其周围加装其他设备,再或许dcs那面有微小变动,比如屏蔽、接地等等吧,隔离栅能够避免的就是这些问题,所以问题也就出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