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永宏PLC和电阻尺来做长度控制

楼主(2015-12-01):
想用永宏PLC和电阻尺来做长度控制。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这块的参考资料。想在这请教大神们。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能讲解下吗。我想了解它是用永宏那个指令来读出电阻尺的参数的。另请教电阻尺和光册尺的信号源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有区别?

网友A:
电阻尺就是一个可变电阻罢了,你直接用模拟量读取再转换为实际工程对应尺寸,还有就是校零和尺寸校准等,你选用模拟量即可

楼主:
谢谢。请教了永宏的售后,说了与模拟输入模块用法一样,自己也看了模拟输入手册。明白了一点,自己再慢慢做做看。谢谢你哦。

网友A:
给你一点参考:

1、校零。校零首先让机械运行到机械零位,读取电阻尺当前数据,作为零位基准;

2、校准尺度。校准零位后,把机械运行到最大位(注意不得超出电阻尺有效行程,注意不得超过模拟量模块最大分辨值),记录最大位对应数据,然后将机械最大位与机械零位差值、PLC内部零位与最大位数据进行运算,找出对应关系,这样你的电子尺就差不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