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无法连接触摸屏

楼主(2015-12-01):
将PLC程序导入PLC,画面导入触摸屏。发现触摸屏上出现  NO device response  。参数设置如图。求各位工程师帮忙!

网友A:
有问题,找显控............

网友B:
检测通信方面的设置,比如波特率、奇偶校检位等

同时测试你用的通信电线是不是对的?

网友C:
我刚用欧姆龙cp1e  N系列也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检查是通讯线接错了!我用的是RS232

楼主(2016-01-04):
很有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因为欧姆龙的线序接法是不同的

网友D:
找显控的高工们!~!!!!

网友E(2016-05-12):
据我的经验:地址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F:
看看通讯线还有地址参数有没有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