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与S7 200通讯不成功

楼主(2015-12-02):
维纶通屏TK6100i与S7 200通讯不成功 求大神指点,设备属性设置为图示

S7 200的通讯设置为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错误

搞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原因,下载之后触摸屏就显示PLC no response 谢谢各位

网友A:
屏波特率改为9600

站号:1

与PLC对应

楼主:
谢谢,更改了一下,还是连不上,嘿嘿

网友B:
参数设置似乎没有问题,建议测下线或者检查下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C:
看看你的软件合适吗   我上次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之后才发现组态软件里选择的不对

网友C:
方便的话  把你的组态画面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软件合适吗   我上次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之后才...

是的,软件也有原因,换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似乎没有问题,建议测下线或者检查下线序是否正确

维纶屏也得是PPI,还好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