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和变频能耗怎么计算?

楼主(2015-12-02):
有2台155KW的潜水电泵 每天用电量很大 如果用160的变频器能省多少呢 怎么计算?

网友A:
看负载状态

如果你的潜水泵24小时满负荷运转的话,即使用了变频器也不省电,反而更加耗电、、、

如果你的潜水泵不是24小时满负荷运转的话,那使用变频器就省了很多电;

至于省多少,还是看负荷状态的24小时内的百分比、、、

网友B:
这需要知道你的水泵运行电流和泵出口阀门的开度,结合起来进行计算,算出节电率,才能确定有没有改造价值。如果你的水泵是满负荷运行,就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C:
如果你的水泵配置裕量较大才有节能可能,自己看一下水泵扬程、流量等参数与实际运行、还有就是利用系数

网友D:
我就见过有人装了变频  却是设置了50HZ频率在运行   然后我就问他你既然用了变频   为啥以50HZ运行   变频没有任何意义了   它说如果不用变频    又得加软起    很麻烦

网友E:
这个与变频器没有关系 是跟负载有关系 如果潜水泵的出水量不够,你不管用功频还是变频器满负荷运行都不会节能

网友F(2016-01-30):
有道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启动的时候起到一点作用。

网友G(2017-05-17):
是要看负载利用率,全部工频满负荷运转改造就没有必要,最好找个专业公司给你测评一下,看看有无改造的必要。

网友H:
水泵在后半夜用水少,用变频器可在低频下运行。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