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异响,怎么办了?

楼主(2015-12-02):
近日安装了几套7系列的SGMJV-04A伺服驱动,当将电机固定在安装底板上装上皮带盘,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机发出刺耳的响声,并发热。怎么办了????

网友A:
调整一下刚性增益参数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发出噪音请调整增益参数。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安川的客服好敬业哦,有问必答,赞一个

网友D:
刚性的几个参数调节一下就可以了,之前调试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能具体说说调整那几个参数吗?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Pn100、Pn101、Pn102和Pn401。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E:
为安川点赞 有人值守论坛真好

网友F:
要不您换松下的伺服电机吧,松下的伺服电机可以自动调整。我们松下的一级代理 18285106164吴 qq912050166

网友G:
把自动调整关掉

网友H(2016-01-29):
松下的差了一个档次·····算了吧,有钱还是用安川的靠谱

网友I(2019-07-12):
我用松下重来没有出现这种,安川用第一次就乱响,吓人,以后还是用松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