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7编写每10次流量数的平均值

楼主(2015-12-02):
单位监控软件上的流量数值跳动很大 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想采用每10次流量取平均值来稳定下 STEP7 V5.5软件该如何编写 我刚上手很多不懂 请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PLC在采集模拟量(也就是流量值)的时候是持续采集的,也就是每个扫描周期采集一次,至于扫描周期就不好说了,假设10毫秒,一秒钟就采集了100次,人眼根本反应不过来。所以就算有了你想要的这个程序,也不一定会有你想要的结果。模拟量的数值跳动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影响到了使用,建议检查线路,看是否干扰造成数值跳动,或是复核仪表,看看量程呀,精准度呀等等。实在是想不开,就定时传递数据,比如1秒钟传递一次数据给上位机,也能形成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