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割枪点火成功检测

楼主(2015-12-02):
火焰切割钢板,割枪自动点火,对点火成功率有要求,所以割枪点火后要检测是否点火成功。

初步的想法:

1、检测火光,用光感应开关

2、检测火焰喷射在温度传感器,通过温控仪表反馈信号(要求响应5S以内)

3、其他专用的探测器

请教各位工控达人是否由合适的传感器?如能提供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火焰切割机不需要不停的点火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焰切割机不需要不停的点火 啊

我需要的是一个点火成功的确认信号

网友B:
只能用火焰检测器。红外、可见光、温度都不行。

网友B:
火检有2种:紫外线检测和离子检测。

网友C:
有种东西叫 验火棒  点燃火苗后 火苗喷在棒上 输出毫伏级信号。在经过放大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下eclipse maxson 这些燃烧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家里用的燃气灶,用热电偶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选用热电偶,工业燃气炉就是如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种东西叫 验火棒  点燃火苗后 火苗喷在棒上 输出毫...

楼主:
火检初步问了下,价格都好贵,1500-30000,有价格便宜点的吗?

只需要检测是否有火,就反馈开关量信号即可

引用 网友B:
火检有2种:紫外线检测和离子检测。

网友B:
UV火检贵,离子探针的便宜。

网友B:
你询价的是进口的吧,霍尼韦尔的贵,上淘宝有十几元的,那就是紫外线的火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