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中英文界面互换问题

楼主(2015-12-02):
如题,设备是发往美国的,现在编写的台达触摸屏程序要求有中文和英文界面,现在我做的每个元件都是有两种语言的,但是系统默认的都是中文的,我需要每次开机之后选择英文那个按钮才可以是英文的,而且一断电再重新上电,又是默认中文的了,在此询问一下大师们:我要怎么设置才能让触摸屏默认显示英文呢?

网友A:
选项--模块参数设置--其他--- 在多国语言切换中 把英文设置为默认语言。

网友B(2017-03-15):
可不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按钮(画面上)式切换呢

网友C(2020-05-14):
系统参数设置默认的语言就好了。

网友D: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