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K3型伺服驱动器怎么与UMAC连接通信

楼主(2015-12-02):
K3驱动器端子定义如下:

PMAC  ACC-24E2S定义如下:

楼主:
求大神们赐教|,实在是不会了

网友A:
PMAC是说ELAU的控制器吗;

首先,你图上K3驱动器的是I/O端子定义,而PMAC的又是编码器接口,没有通讯相关接口;

你要说清楚2者之间链接什么,做什么用,实现啥功能

网友B(2018-04-10):
学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