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请问安川DX100的 AOUT 命令怎么使用 , 命令一览里 I/O 里只有DOUT 啊!!!

网友A:
坐个沙发,,,楼下回答,,我也学习一下,嘿嘿

网友B:
在参数里面的示教条件设定,然后更改一下语言等级就好了,但是要在管理模式下,望采纳

网友A: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啊,,,,论坛能人真多啊,,,嘿嘿

网友B(2016-01-05):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啊,,,,论坛能人真多啊,,,嘿嘿

网友C: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啊,,,,论坛能人真多啊,,,嘿嘿

哎呦,不错儿♪*^_^*♪……

网友D(2017-07-12):
新同学,加入安川,学习学习

网友E(2017-09-06):
  焊接用途的  电压、电流 模拟输出指令

网友F:
学习,分数不够,都不能发帖

网友G(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H(2018-07-08):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呢,明天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