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VG7变频器上电显示BrA

楼主(2015-12-02):
富士5000GV7变频器上电报BrA看了下说明书说是UPAC错误,这个UPAC也没有注解是什么意思,有谁了解指点一二

网友A:
可能是过电压导致的故障报警

楼主:
不是过电压。说明书上的过电压报警时OU,在帮我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过电压。说明书上的过电压报警时OU,在帮我研究研究

这样的故障一般是系统故障,也就是如果不频繁出现,不用管,如果频繁出现,需要你更换一台新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2016-04-0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错误代码ErA UPAC错误可以联系我下么?18611277966

网友D:
不愿意分享到论坛的其实不用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