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葫芦故障的原因与检修

楼主(2015-12-03):
关于电动葫芦发生故障的原因及检修。
1 按起动开关后电动葫芦不能正常工作
主要是因为葫芦没接通额定工作电压,而无法工作,一般有以下3 种情况:
  (1)供电系统是否对电动葫芦电源送电,一般用试电笔测试,如没送电,等送电后再工作;
   (2)葫芦主、控回路的电器损坏、线路断开或接触不良,也会使葫芦电机无法通电,出现这种情况,需检修主、控回路,检修时,为了防止主、控回路送给三相电机的电源缺相而烧毁电机,或葫芦电机突然得电运转,产生危害,一定要将葫芦电机从电源线路上断开,只给主、控回路送电,然后点动起动和停止开关,检查分析控制电器及线路的工作情况,对有问题的电器或线路进行修复或更换,当确认主、控回路无故障,方可重新试车;
   (3)葫芦电机端电压比额定电压低10%以上,电机起动转矩过小,使葫芦起吊不动货物,而无法工作,检查时,用万用表或电压表等测量电机输入端电压,确因电压过低,使电机无法起动时,需等系统电压恢复正常后再使用电动葫芦。有时,葫芦电机的电压正常,而葫芦就是不工作,这需考虑其他原因,例如:电机被烧毁,检修时需更换电机;葫芦长期不用,保养不善等原因使制动轮与端盖锈死,起动时制动轮脱不开,电机只发出“哼”的响声,转动不起来,葫芦不能工作。这时,应卸下制动轮,清洗锈蚀表面,然后重新试车;电机严重扫膛,也会使电机不转动,发现这种情况,应停止使用,必须进行大修或更换电机,以保证葫芦正常工作。另外,生产中严禁超载使用电动葫芦,当货物过度超载,葫芦吊不动货物,电机仅发出“哼”的响声,而不运转,严重时会烧毁电机,甚至引发事故,这时应立即停机,减轻货物,使葫芦在额定功率下工作。
2 电动葫芦运行时出现异常响声
  电动葫芦的很多故障,例如控制电器、电机或减速器等出现的故障,往往伴随着异常噪声,这些噪声的位置及高低和音别随故障原因不同而有区别,检修时,要多听多看,可以利用或根据故障响声特点,确定发出响声位置,寻找和检修故障。
  (1)异常噪声发生在控制回路上,发出“哼”的噪声,一般是接触器出现了故障(如交流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电压等级不符、磁芯被卡等等),应对故障接触器进行检修,无法检修时必须更换,处理后,噪声自行消除。
  (2)电机发出异常噪声,应立即停机,检查电机是否单相运转,或轴承损坏、联轴器轴心不正及“扫膛”等故障,这些都会使电机有异常响声,不同故障的响声位置及高低和音别不同,单相运转时,整个电机发出有规律忽强忽弱的“嗡嗡”声;而轴承损坏时,会在轴承附近,发出伴随着“咯噔—咯噔”的“嗡嗡”声;而联轴器轴心不正时,或电机轻微扫膛,整个电机发出极高的“嗡嗡”声,并不时伴随着尖锐刺耳的声音。总之,应根据噪声的不同,找出故障,进行逐项检修,恢复电机正常性能,当电机故障未处理时,禁止使用葫芦。
  (3)异常噪声从减速器发出,减速器出现故障(如减速箱或轴承缺润滑油、齿轮磨损或损坏、轴承损坏等等),这时应停机检查,首先确定减速器的减速箱或轴承在使用前是否加了润滑油,使用中是否定期更换润滑油,如没有按要求润滑,减速器不仅会产生过高的“嗡嗡”声,还会过度磨损或损坏齿轮及轴承。有人认为减速器暂时不加或随便加点润滑油,照样能运转,不会发生严重故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我公司安装某台电动葫芦时,曾因工人忘给减速器箱内注润滑油,仅仅试用一天,减速器即发出极高响声,打开减速箱,发现齿轮因磨损过度而报废。减速器轴承损坏,与电机轴承故障相似,也会在轴承附近发出异常响声。为了防止故障扩大,无论减速器齿轮过度磨损或损坏,还是减速器轴承损坏,都需要立即拆卸检修或更换,消除故障,降低噪声。
3 制动时停机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
  电动葫芦长期停用时,有人误调整制动调整螺母,或制动环磨损过大,使制动弹簧压力减小,制动力降低,当停机时,制动不可靠,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这种情况只要按葫芦说明书要求,重新调整制动螺母即可。但工作中应注意,起升重物时,禁止调整、检查和维修制动器。有时,调整了制动螺母,停机下滑距离仍超过规定要求,碰到此类情况,就要考虑其他原因,首先先拆开制动环,检查制动面上是否粘有油污,如粘有油污,摩擦系数降低,会使制动时打滑,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仅调整制动螺母用处不大,这时只有彻底清洗制动面(清洗易用轻质汽油),恢复制动面摩擦系数;其次,如制动环松动或损坏,制动环无法保证有效制动,只有更换制动环;有时发现制动环未损坏,仅制动环与后端盖锥面接触不良,制动时,制动面接触过少,制动力过小,使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检修时,为了增大制动力,应查找出接触不良的位置,进行修磨,增大制动时的接触面,无法修磨时,需更换配件;葫芦电机联轴器窜动不灵或卡死,停机后,制动环与后端盖锥面接触不良或无法接触,使葫芦制动效果时好时坏,这类情况,应对联轴器进行检修或更换。另外,制动器压力弹簧长期使用产生疲劳,使弹簧力变小,停机时,制动不牢固,则应更换弹簧,重新调整制动力。
4 电动机温升过高
  首先应检查葫芦是否超载使用,超载导致电机发热,长期超载将烧毁电机;电机未超载,仍发热,应检查电机轴承是否损坏;还应检查电机是否按规定工作制工作,这也是引起电机发热的原因之一,使用时应严格按电机工作制工作。电机运转时,制动器间隙太小,未完全脱开,产生很大摩擦力,摩擦发热的同时也相当于增加了附加载荷,使电机转速降低,电流变大而发热,此时应停止工作,重新调整制动间隙。
5 重物升至半空,停车后不能再起动
  分析其原因,首先检查系统电压是否过低或波动是否过大,如是这种情况,只有等电压恢复正常后再起动;另一方面,要注意三相电机运转中缺相,停机后无法起动,此时需要检查电源相数。
6 不能停车或到极限位置仍不停车
  这类情况一般是接触器的触头熔焊,当按下停止开关时,接触器的触头不能断开,电机照常得电运转,葫芦不停车;到极限位置如限位器失灵,葫芦不停车。出现这种情况,立即切断电源,使葫芦强行停车。停车后,检修接触器或限位器,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必须更换。
7 减速器漏油原因是:
(1)减速器箱体与箱盖之间,密封圈装配不良或失效损坏,应拆下检修或更换密封圈;(2)减速器连结螺钉未拧紧,在停机后,应拧紧螺钉。
8 电动机扫膛
  产生扫膛的原因是:电机轴上支承圈磨损严重、转子铁心位移,或因其他原因使定子铁心位移,造成电机锥形转子与定子间隙太小发生扫膛。电机严禁“扫膛”,当发生扫膛后,应拆下支承圈进行更换,调整定子转子锥面之间的间隙使之均匀,或送到维修厂进行修理。通过对电动葫芦常见故障及处理的分析,使葫芦检修人员处理故障时,知道从何处着手检查,提高了检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