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师鉴定实践题,求教!!

楼主(2015-12-03):
  1. 绿色按钮电机正转,黄色停止,红色反转。                                                      2.电机正转时,直接按下(瞬时按下)红色按钮时,正转接触器断开,延时2秒后反转接触器吸合,在电机反转时,直接按下绿色按钮亦然。                                                              3.电机不运行时,红灯亮,运行红灯亮。                                                               4.当电机运行时,冷却风机同时启动,当电机停止运行后,冷却风机延时10秒停止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说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说什么啊

用s7-200做出梯形图,达到上述的要求,没做出来,所以来请教指点,谢谢哈

网友B:
应该是不是太难吧  既然都考技师了   这点题不至于难倒楼主吧

网友C:
这题目是技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是太难吧  既然都考技师了   这点题不至于难倒楼主吧

没有做出来,理论上可以,实际试机不成功,不延时。能否帮忙给个答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题目是技师做的??

是啊!今年的考题,但是没有做成功

楼主:
哪位老师能否帮帮忙,给个正确的答案,感激不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能否帮帮忙,给个正确的答案,感激不尽。

把你的不成功的图贴出来才会有人指导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 哪位老师能否帮帮忙,给个正确的答案,感激不尽。     内容的回复:把你的不成功的图贴出来才会有人指导你呢

楼主的智商已经归零啦!

网友E:
试着写了一段程序,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着写了一段程序,看看对不对

好的,谢谢兄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