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5-12-03):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损坏,想用变频器控制,台达的,请教各位。能详细更好感谢

网友A:
这问题有点大啊,你说详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有点大啊,你说详细了啊,

就是怎么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不需要反馈编码器,能流畅动起来就ok

网友B:
伺服电机的频率-电压与变频器不配合。

网友C:
伺服电机不等于三相异步电机+编码器,伺服电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结构不同,和变频器配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