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MCGS响应速度慢

楼主(2015-12-03):
在现场的一个项目,使用了大概700个变量,20多个画面,感觉画面切换速度慢,数据更新也慢。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这个屏的内存小了,望各位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屏的型号7寸还是10寸还是15寸的

前面2种速度比较慢,15寸的速度快些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变量等对速度影响并不是很大,影响速度的关键是在下挂的模块上。

如果配置的通道比模块实际通道多,或者配置了模块实际却没有安装对整体速度影响会很大。

另外注意485通信地址设置是否正确,线路过长不能正常通信也会影响速度。

网友C(2016-03-04):
mcgs的屏在同一画面下有时候点数多就无法读到数据。

比如100个点的时候读不出plc的数据。删掉一半,就能读到plc的数据。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