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驱动器脉冲指令型与通信指令型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5-12-03):
请问安川驱动器脉冲指令型与通信指令型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可以根据脉冲型说明书去控制通信型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脉冲型是以脉冲或模拟量电压的方式给定指令;通讯型是通过通讯方式给定指令。

       脉冲型说明书和通信型说明书是不一样的,烦请到我司官网的资料下载自行下载相关使用说明书。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