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5-12-03):
地线的制作方法

一、 接地电阻的要求:
1、 电阻要小于1Ω。
接地电阻的大小可以定义接地电流的大小,接地电阻值越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压值也就越小。这就是说接地电阻值的大小,标志着设备接地性能的好与坏。

2、 电阻的测量
接地电阻一般可用电流表—电压表、电桥法、接地电阻测量仪等来测量,目前都采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来进行测量,此方法即简单又方便。
常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有ZC-8型和ZC-29型两种。在接地电阻测试前要先拧开接地线的引下线。

二、 接地装置的安装

一般来讲,接地线埋入地下深度不应小于2m。在特殊场所安装接地极时,如果深度达不到2m时应在接地极周围放置食盐8kg、木碳约30kg并加入水,用以降低接地电阻。如果用2根及2根以上的接地极时,各极之间的嗬氩挥π∮?.5m,以减少大地的流散电阻。在有强烈腐蚀性的土壤中,应使用镀铜或镀锌的接地极。同时接地极不得埋设在垃圾层及灰渣层区,敷设在地中的接地极不应涂漆,以免接地电阻过大.

另外:
方案一:打地桩
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
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
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
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方案二:埋紫铜板
1、机房附近挖250cm*150cm*300cm的深坑,坑底洒一些氯化钠,埋入紫铜板(1500mm*600mm*3mm)。坑深以见水为准,但至少大于200cm。
2、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锡焊接在一起,引出地面作引线。
3、把镀锌扁钢和扁钢引线焊接在一起,引出墙面2m处。
4、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网友A:
基础知识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