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试验机如何维护?疲劳试验机的维护方法

楼主(2015-12-03):
疲劳试验机用于进行测定金属、合金材料及其构件在室温状态下的拉伸、压缩或拉压交变负荷的疲劳特性、疲劳寿命、预制裂纹及裂纹扩展试验。疲劳试验机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可以保障仪器的正常运行,那么用户应该如何维护疲劳试验机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疲劳试验机的维护方法。

疲劳试验机的维护方法

1、定期更换油路滤芯,清理变质油

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由于此次故障由液压油中金属污染造成,因此定期更换该系统油路中的滤芯,放掉滤油器中存油,可防止污物进入伺服阀,有效的防止故障发生,延长伺服阀的运行时间。

力矩马达和先导阀完全浸泡在与回油相通的油液里,位置又处于管道的盲端,所以该处的油液几乎不流动,易氧化变质,因此需定期放掉变质的液压油。

2、定期更换液压油,加强液压油的管理

液压油在长期工作中会氧化焦化,并且液压系统中的泵.阀、油缸等的磨损,会产生一些金属屑,它们会降低液压油的品质,造成故障。根据近几年液压油使用周期和油品化验结果,要每10个月更换一次液压油,才能保证设备无计划外停机。

3、定期更换伺服阀

有些故障的直接原因为力矩马达被污染导致伺服阀动作不良,因此定期清洗、更换力矩马达和先导阀,防止污染,从而杜绝故障发生。伺服阀的装拆应在尽可能干净的环境中进行,操作时应先去掉接到伺服阀上的电气信号,再卸掉液压系统的压力,然后拆下伺服阀。在干净、相容的商用溶剂中清洗所有的零件,零件可以晾干或用软气管以洁净、干燥的空气吹干。清洗后的伺服阀,可以作为备件轮流使用,降低费用。

4、定期更换密封圈

定期检查主机和油源处是否有漏油的地方,如发现有漏油,应及时更换密封圈或组合垫

5 定期更换滤芯

液压滤芯概述液压滤芯应用在液压系统中,用于滤除系统中的颗粒杂物及橡胶杂质,保证液压系统的清洁度,根据机器的使用情况及油的使用期限,定期更换吸油过滤器和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