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N-60MR-001保险、滤波器破坏维修

楼主(2015-12-03):
客户关于妨碍的形貌:三菱FX1N-60MR-001的电源无表现(保险、滤波器、温度掩护元件、整流器破坏)

查抄与维修:将该PLC接通电源后,电源指示灯(POWER灯)不亮,DC24V端无电压输出。关失电源,打开呆板外壳,取出电源板,找到L、N的进线接线位置,查L线毗连的保险丝FUSE(5A)已经熔断,查接下来的

一只电容C1(0.1μF/250V),静态丈量无破坏,查接下来的滤波器L1(7020R7),丈量已经烧坏,再查接下来

的电容C2(0.047μF/630V),静态丈量也无破坏,接下来查L线路掩护件TH(10D-9),丈量已经断路,

再查整流桥DS1(D03SBA60),经丈量已经破坏,再查直流滤波电容C5(120μF/400V)、C6(120μF/400V)

,静态丈量无破坏。开端果断该呆板整流电路破坏,将破坏的保险丝FUSE(5A)、滤波器L1(7020R7)、

热掩护件TH(10D-9)、整流桥DS1(D03SBA60)全部调换,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直流端(即电容C5、C6

的两头)的正向(表笔正接电容正)为无穷大,反向(表笔正接电容负)为300到600,数据为正常,一

样通常整流桥电路的破坏时单纯性的,即由整流桥的破坏或外部过高电压的进入造成的,后级电路存在

妨碍的大概性较小。为了宁静,将电源串入假负载后接入L、N两头,丈量电源板的输出端电压,DC5V与

DC24V均正常,同时充任假负载的灯胆也不亮,该线路已经修复,去失假负载直接接入电源测试,已经规

复,举行元件的热机测试1h,为正常。举行整机测试无其他妨碍,呆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