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液位计的2个注意事项

楼主(2015-12-03):
使用液位计的2个注意事项

  液位计正确选型才能保证液位计更好的使用。选用什么种类的液位计应根据被测流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来决定?使液位计的通径、流量范围、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和输出电流等?都能适应被测流体的性质和流量测量的要求。

  1、精密功能检查

  精度等级和功能根据测量要求和使用场合选择仪表精度等级,做到经济合算。比如用于贸易结算、产品交接和能源计量的场合,应该选择精度等级高些,如1.0级、0.5级,或者更高等级;用于过程控制的场合,根据控制要求选择不同精度等级;有些仅仅是检测一下过程流量,无需做精确控制和计量的场合,可以选择精度等级稍低的,如1.5级、2.5级,甚至4.0级,这时可以选用价格低廉的插入式液位计。

  2、可测量的介质

  测量介质流速、仪表量程与口径测量一般的介质时,液位计的满度流量可以在测量介质流速0.5—12m/s范围内选用,范围比较宽。选择仪表规格(口径)不一定与工艺管道相同,应视测量流量范围是否在流速范围内确定,即当管道流速偏低,不能满足流量仪表要求时或者在此流速下测量准确度不能保证时,需要缩小仪表口径,从而提高管内流速,得到满意测量结果。

网友A:
CPS 电容式液位计,导电式液位计等选择。液位传感器还要考虑介质温度。有高温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