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作业安全指导具体有哪些?

楼主(2015-12-03):
在塑胶PU喷漆厂里上班,你会发现,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下那么喷涂作业安全指导具体有哪些呢?

网友A:
1 喷涂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未经培训不准工作。

  2 喷漆作业前必须对所有的喷漆设备及工具进行全面检查,确认无问题时方可工作。

  3 喷漆作业场所的通风净化应符合GB 6415的要求。

  4 作业中,企业安全技术部门应设专人定时测定密闭空间内空气中氧含量和可喷油厂燃气体浓度,氧含量应在18%以上,可燃气体浓度应低于爆炸下限的10%。

  5 舱内喷漆作业至少配备两人以上共同操作,若作业场所过于狭小,仅能容纳单人操作时,另外一人应负责监护。

  6 高处喷漆作业应符合《船舶建造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7 多支喷枪同时作业,必须拉开间距(5m左右),并按一定的、同一方向进行喷涂。

  8 特涂作业,其喷涂设备及软管应设专人管理,若设备出现故障或有异常情况,首先通知舱内人员撤出舱外,并由维修人员检修。

  9 无气喷漆的高压射流和渗漏,会导致严重伤害事故,作业时应做到:

  a.任何时候不准将喷枪嘴对着别人及自身;

  b.不得用手指触摸喷嘴,或窥视枪口;

  c.清扫喷枪时,要切断泵驱动源,放掉压力,并使安全装置销往喷枪,才能进行清扫;

  d.喷枪停止使用时,必须把安全闩销住。

  10 作业完毕后,必须及时将喷枪撤出舱外,并继续进行通风,直至漆膜完全固化。

  11 喷漆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对工作场所进行清理,将剩余的涂料和溶剂及时送回仓库,不准随便乱放。

12操作人员必须佩戴防护口罩,橡胶手套,眼罩等相关防护用品。

网友B:
楼上的指导很有意义啊